新手,APM2.5 四旋翼试飞,状态不稳,求解答

楼主(2013-06-24):
新手,四旋翼试飞,状态不稳,求解答
不好意思,在室内飞,怕飞高,用绳子绑住,请各位大虾们,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飞控APM2.5
电机2216 750V
桨1145
轴距600
电池3S5000
电调30A
第一小段加了48%的油门,最后一小段加51%油门。其它都没动,它好像在乱飞呀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能飞起来就是开始。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能飞起来就是开 ...

这个是泡泡大师的。我都有按他说的弄了一遍,就是飞起来还会飘。

网友:
多看看群里和论坛调试资料吧!我的还没飞起来呢,看你的已经平稳的飞起来了,成功离你不远了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2013-09-25):
我给四旋翼上也按了个apm,飞起来也老是晃,和你的差不多,
你现在调好了没,好了的话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楼主到户外飞高点试试,视频里那个高度地效影响太大了。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
调小第二排的p

网友:
呵呵 你把四旋翼当狗一样栓上了,其实我也在头痛APM飘得问题,今天出去实机,飘得问题是很头痛的

网友(2013-11-18):
1.5米以上才不受地面的影响。你可以切到 alt hold(定高)模式,就不会上下飞了。

网友:
你把飞机的重心调整到螺旋桨下面试试,还有就是APM对震动反应很大,试试减震

网友:
你用的什么GPS啊?   6M的话会飘

网友:
室外微风飞一到两米高   如果是向某个方向漂那就遥控器微调一下就好  前提是之前的加速度计校准没出现问题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飞狗已经很好了,室内收不到GPS的

网友:
这个拴起来的方法很新颖呀   不失为刚开始练手的好选择呀  至少在完全调整正常之前可以大大减少炸鸡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