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问题,求高手相助

楼主(2013-06-24):
采用MCU内部的比较器,单极性PWM控制模式,只要有PWM输出,马达不转也能检测到比较器翻转信号是正常的吗?
CMP20_A,CMP21_B,CMP22_C接比较器同向输入端,CMP2N_MID接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由寄存器控制哪一路与反相端比较。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看。你是用什么作为比较器的输入的。即使马达不转,pwm本身就有干扰互耦,所以比较器会错误的检测到过零点,需要加外部硬件滤波。

网友:
这种深度滤波的电路,在比较端无电动势时,可能会由于噪声原因造成有输出脉冲
转起来就好了

网友:
你这和德国MK的开源方案很像,你可以参考他的资料。

楼主:
昨天用示波器看了下,在二二通电时,延时1ms, 比较器中断的发生与PWM输出同步,时间上看不出差别,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吧!当马达转起来一定速度后,我关掉PWM输出,这时能检测到比较器中断的波形是一个周期越来越大的波形(因为马达没通电了,在减速),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过零信号,没有PWM的干扰。但如何由手动换相切换到自动换相,似乎不好解决,因为有PWM输出时过零检测的信号好像是不对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化。阿莫那里资料多点

楼主:
哪位做过电调的大侠介绍点过零检测的经验撒。。。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A:
104接了没
不接用PWM同步法,接了用异步

网友:
这点小问题自己探索就是了,干嘛总是想着问别人。pwm的干扰是肯定有的,所以mk在比较电路上加了104电容进行滤波,当然软件上也有简单的滤波,还要注意续流引起的消磁现象也要滤波,这就是所谓的异步检测。(注意:比较中断里面是要滤波的,来确定这是不是一次有效的过零事件),让你去先看一下人家mk的开源代码你不看,非要在这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接了没
不接用PWM同步法,接了用异步

谢谢你的答复。
104接了,同步异步都有试过,不过等下可以试试去掉这三个滤波电容。比较器的输出也是有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