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BD 新手求助

楼主(2013-06-24):
请问深圳有模友会组装和调试飞机吗,KDS450BD? 组装时拧螺丝把中联螺纹拧坏了...这就40大洋了... 受打击怕自己后面又把什么部件组装坏了...

网友A:
KDS已经绝迹了,你可以问问版主看能不能在犄角旮旯找到一点配件,或者直接找版主买亚拓

网友B:
我还有套头哦,全新未飞

网友C:
中联螺纹拧坏了,想办法换个螺丝加个螺帽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联螺纹拧坏了,想办法换个螺丝加个螺帽撒~

是里面滑丝了...换中联了...现在组装得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套头哦,全新未飞

为什么不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已经绝迹了,你可以问问版主看能不能在犄角旮旯找到一点配件,或者直接找版主买亚拓

亚拓配件好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飞啊

因为全部飞无副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全部飞无副翼了

那不是浪费了一架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浪费了一架飞机

只是闲置一个旋翼头啊,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配件好贵啊

你完全可以买亚托机,换飞越的配件啊。。。可是买KDS就不行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