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扑翼机使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6-24):
想做扑翼机,那种鸟形会扇翅膀的那种。
电机
应该是减速电机吧,但不知道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机,一般需要什么配置,有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沙发坐哈。做微型的也是用空心杯电机,不是很好做。你还是去TB花70块买个算了

网友A:
忘了说要是你很喜欢折腾买来后玩会,再自己改装那就容易些了

网友B:
看你想做多大尺寸的扑翼了,翼展50以内的最好空心杯吧,力量小结构简单,容易成功,如果大的就复杂了,加工成本奇高,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