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同步轮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一组同步轮,其直径,和安装时的圆心距离有固定的关系吗?

因为传动是通过同步带传动的,同步带应该是有固定的规格尺寸的把?

应该类似齿轮那样圆心距离和齿数,模数有关吧?

另外,这玩意通常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先确定功率和转速,变速比这三个因素,然后选择合适的同步带轮,这样很容易去理解同步带轮的概念,先 ...

如果同步轮装好了,怎么把同步带装上?那玩意的伸缩性应该不好吧?

网友:
这种玩意有设计规范,下个国标的玩意一看便知,那上面的东西对于一般应用范围绝对科学,当然一些参数需要自己去计算。
这种规范类的东西对于你一言我一语的俺无视,没啥价值;但一些经验类的东西倒是很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