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送测的 ES08DE,目测了一下,除舵机中立位置一致性以外,其它都不错。

楼主(2013-06-24):
1 摇臂的一致性。
目摇臂的一致性还是不错的。

2 线长。
这个地方,我来吹毛求疵一下。6个舵机中线最短的与最长的如下。

3 中立位置一致性。
建议这个地方可以再改进改进。对于玩家DIY来说影响不大。
可是对于量产的ReadyToFly飞机,这问题就不能忽视了。

4  PWM 信号测试。
50Hz 1000ms-2000ms 正常。
50Hz 500ms-2500ms 舵机接受的脉冲长度范围略小于此范围,超出不受影响。
100Hz 1000ms-2000ms 正常。
200Hz 1000ms-2000ms 正常。
333Hz 1000ms-2000ms 正常。(我不玩儿直升机的,暂时无法确定在 333Hz 的情况下舵机带负载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右边舵机上留下LZ的指印了,呵呵!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一下其它几款舵机,其中 Futaba 3010 (made in china) 有2支舵机的中立位置也有明显差异。

你好,这个偏是正常的,装齿轮的时候每个都会有偏差的,只要转的角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