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06-24):
请问螺旋桨安装时哪一面朝外?(前拉机)
仔细看两面是有一点不同的,一面平滑,一面有弧度

网友A:
有弧度的那面朝外

网友B:
LZ是不是要补下空气动力学的课啊

网友:
前拉数字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要补下空气动力学的课啊

嗯嗯,有没有什么帖子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弧度的那面朝外

那腰推机就是光面朝外对不对?

网友:
有字的那面

网友:
回帖要先经审核,经5分钟才能上帖,气。版主可有解釋?

陈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腰推机就是光面朝外对不对?

阿翠兄:

对了。
建议用 "仿APC" 硬桨配子弹头桨夹,
效率高、拉力大。

单飞新手,有不懂的可发帖请教,不用怕不好意思的。

陈伯

网友:
这一个吗 好看的一面向前,当然也要设置好电机正反转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有没有什么帖子推荐一下

百度搜下伯努利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翠兄:

对了。

哦,谢谢了,我用的桨是新西达的~~
下次试一试仿AP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下伯努利定律

嗯~~谢谢

网友D(2014-07-12):
有字的那面朝外面

网友E:
这个 看正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