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10烧毁主板的舵机升级修复。恒拓7251横空出世

楼主(2013-06-24):
原装510与7200对比,上为7200,下为510.由于测试设备简陋,该视频仅供参考。

替换了7200舵机板的510与原装7200对比。由于测试设备简陋,视频仅供参考。

换了7200舵机板的510与原装510对比。上为7200舵机板的510,下为原装510,由于测试设备简陋,视频仅供参考。
最后结论,7200舵机板完美替换510舵机板,而且速度有所提升,但是替换后的舵机均不可与原装舵机混用作为斜盘舵机,实在要用,那最好三只舵机改成“恒拓7251”

网友:
这个速度提升的很明显啊

网友:
与其说修复还不如说恒拓换亚拓外壳。。。

网友A:
510电机电刷检修了吗?如果510电路板烧的是驱动MOS说明电刷短路,那一定得检修电机后换电路板9930GM的MOS即可。
如果510是电调烧UBEC高压冲进去,导致的电路板CPU烧毁的话,LZ这个***法不错,恒吉732电路板是国内很稳定的数码,斜盘和锁尾皆可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电机电刷检修了吗?如果510电路板烧的是驱动MOS说明电刷短路,那一定得检修电机后换电路板9930GM的MOS即 ...

是烧了单片机的,呵呵,没救了才一直在找舵机板。
(周舵王都来了,万分荣幸啊!)

网友:
这个舵机小炸后用手压会停顿 无压力转动顺畅 各位应该怎么检查!5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