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雕刻机求助

楼主(2013-06-24):
我想做一台使用面积1200*1000的雕刻机,机架用厚槽钢焊,主要是雕10MM铝合金板,采用固定龙门式,X和Z轴都差不多准备齐了,主要问题是Y轴问题,台面就25MM厚的钢板,直线导轨是个大问题,是两根45的好呢,还是4根25的并列好呢,要求重复精度好就行,主要是做加工活,Y轴由于太大,资金又有限,不打算上铣床了,手工找齐,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以后赚钱了再弄精度吧,创业嘛,客户能验过去就行!

希望大家帮忙多出点主意!谢谢!

网友:
帮顶,这个不太憧

楼主:
还有主轴也是个问题,也挺苦恼的,大家都知道,资金有限嘛,想用BT30做主轴,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帮顶
面积1200*1000的雕刻机,采用固定龙门式,台面就25MM厚的钢板,变形有点难度

网友B:
搞个水泥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水泥平台

计划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帮顶
面积1200*1000的雕刻机,采用固定龙门式,台面就25MM厚的钢板,变形有点难度

不是有点难度吧,这种面积的工作台,一般200MM高度就算轻量级了,不过绝对没人用实心的,都是筋板空腔结构,但高度必须有高度是关键

楼主:
我的工作高度其实只有20mm高而已,还没工作台厚呢!

网友A:
帮顶
台面就25MM厚的钢板,楼主是用钢板,很难筋板空腔结构

网友:
用移动龙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台面就25MM厚的钢板,楼主是用钢板,很难筋板空腔结构

其实我也无奈,之前做过两个小雕,都不太满意,不知道这个会怎样,用钱的地方太多,钱又有数,只能让大家想想办法那些地方能将就,那些不能。没想要达到很高的精密的,能干活就成,业务稳定了借钱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点难度吧,这种面积的工作台,一般200MM高度就算轻量级了,不过绝对没人用实心的,都是筋板空腔结构 ...

谢谢老兄,拉筋结构可以铣出t槽在焊接吗!貌似移动龙门用这样好一些吧,能否提供一下资料给兄弟参考下

网友:
这机做太大了,都没经验,如果容易变形,可以粘一层铝板,自铣一边保证平面度

网友:
这个行程 用固定龙门 有点难度

滑动龙门 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固定龙门确实不好弄啊
邻居有个2.4x1.2米幅面的,移动龙门
台面下面是骨架,上面是铝型材.又粘了一层pvc,自宫一刀就行了
平时看雕一些机箱面板之类的,都是铝的,刷刷的

网友D:
导轨不管是40的还是25的,距离太长都不行,可以用带托光轴,25的就够了,移动龙门结构,市面上大型的雕刻机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轨不管是40的还是25的,距离太长都不行,可以用带托光轴,25的就够了,移动龙门结构,市面上大型的雕刻机 ...

谢谢,其实说如果做移动龙门要容易一些,只是我担心移动龙门的精度会不会差一些,毕竟我想要铣,以前做过一个小的,1.5的主轴,现在想用BT30做主轴,还要一个2.2的电机,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说如果做移动龙门要容易一些,只是我担心移动龙门的精度会不会差一些,毕竟我想要铣,以前做过 ...

这么大行程,没足够分量,BT30性能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