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要火了 无意间发现了 什么futabaS-BUS 这完全就是坑啊 坑啊

楼主(2013-06-25):
就就是传说中futaba的S-BUS?   白色的那个线是电调的接线

第一通道是接收机给kbar供电的

assan的代理商看到速速往的账号送5毛出来

网友:
菜鸟不懂

网友A:
这什么接收? 看着不像FUTABA原厂的.也支持总线?为什么你的总线和BEC线中间都有接过? assan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这帖子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故弄玄虚

网友:
供电也不够吧!!!!!!!!!!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我用spektrum 對樓主說的真的不懂  可否細說一下

网友B:
sbus就一根线,你这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接收? 看着不像FUTABA原厂的.也支持总线?为什么你的总线和BEC线中间都有接过? assan是什么意思?  ...

我也没有看懂!是潜的不够深?

网友:
我也觉得我本人潜的不够深

网友:
天书吗?真的搞不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标记等回答

网友:
什么意思。。我完全没理解

网友:
SB应该插V-BAR的RXC

网友:
F的SBUS接收和陀螺仪只有一根线,LZ表达不清楚

网友C:
楼主显然自己都没看懂,横着那个插头接的三个通道的信号接口,这个有创意。

网友D:
  没看明白,我一直用的是ASSAN。
我来解释一下ASSAN吧。
ASSAN指一种自己扩展升级的2.4G系统。中文称“爱尔舍”
就是在原来的FM可换高频头的控上,换上ASSAN的2.4G高频头,用ASAN的2.4G接收来实现2.4G升级。
我用了两三年,还算稳定,性能不错的,只是名气不大。ASSAN的接收有点贵(相地天地飞及更低的品牌),并且重。
LZ用的是六通接收,第七个“B”通道,定义是供电通道,我手上还七通道,九通的接收机,就和大家平时用的一样,没单独的供电通道。六通的估计是为了和七通的用一套模具才多一个供电通道吧。
LZ想说明什么?都没看清楚,莫不是想说这个六通接收的第七个供电通道,其实就是F控的S-BUS通道?

网友:
说实话这帖子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接收機S-BUS只接一條線˙˙沒你圖片接了那麼多條在接收機上˙˙樓主請搞清楚再說吧˙˙

网友:
两句话,5毛钱是值得给的,再多给5毛钱就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就一根线,你这几根?

我能把供电接到kbar上  就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我一直用的是ASSAN。
我来解释一下ASSAN吧。
ASSAN指一种自己扩展升级的2.4G系统。中文称“爱 ...

不是  是2,3,4通道的信号线就是futaba的s-bus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接收? 看着不像FUTABA原厂的.也支持总线?为什么你的总线和BEC线中间都有接过? assan是什么意思?  ...

ASSAN是高频头的一个品牌  这个就是ASSAN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然自己都没看懂,横着那个插头接的三个通道的信号接口,这个有创意。

我看懂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futaba有点坑 只是把通道换了一个位置从新排了一下,并可以加电  就这样就变成s-bus功能不觉得是坑吗?

网友:
不懂,要学习啊。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懂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futaba有点坑 只是把通道换了一个位置从新排了一下,并可以加电  就这样就变成 ...

K8的RXa是三个通道的信号,楼主直接用来接1通道,这点看不懂。意思是直接有两个通道的信号,一个被置位高电平,一个被置位低电平。而K8的RXb和RXc才是正常的有电源,有信号的那种布置模式。K8的S-BUS要接RXc,楼主接的RXb?而且和接收机接的三个通道信号线接起来了。
不明白的是,为啥通过RXa那个三条信号线也能供电?
楼主这样接,K8设置里选择S-BUS,确定能用了?
我潜的不够深,继续潜。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的RXa是三个通道的信号,楼主直接用来接1通道,这点看不懂。意思是直接有两个通道的信号,一个被置位高 ...

我选的是普通接收机    那个是我A B通道接反了

网友:
FUTABA SBUS功能可不至你一个插头的三个通道,SBUS控制的通道你得用好多插头来完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普通接收机    那个是我A B通道接反了

那我明白了,你这还是彻彻底底的独立通道接收机接法,和S-BUS没关系的。

网友:
我勒个去,工头喊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明白了,你这还是彻彻底底的独立通道接收机接法,和S-BUS没关系的。

我想说明的意思是 这个S-BUS有点坑爹

网友:
LZ就没明白S-BUS干嘛用的,吐槽都没吐对地方。

网友:
哈哈 LZ 还是玩了解一下 什么是SB 功能吧。

网友:
楼主显然不懂什么是sbus  futaba sbus总线一根线可以包含14个通道  且无需改变插线的前提下可以任意定义通道功能   你这不过就是钻了个牛角尖把一根线横过来插了而已 但是这样也只能传输三个通道的信号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和什么接收  所以也不知道楼主的接线是什么意思  但是楼主有一个地方弄错了  kbar的rxa通道三针都是用于传输信号的 并不具有供电的功能 你的kbar应该是没电的

网友:
你这个和SBUS一毛钱关系没有  SUBS的一个插头3跟线2跟是电源正负极 一根包括了所有的舵机信号陀螺感度的输出    你这样的接法其实就是吧rxa的插头并在一起了 和原来的接法没有任何差别

网友F:
哈哈...

看懂了,  234 只接信號線 .剛好 rx-b 在assan 是234 通 嗎..?
至於共用的 +/- 就由第二條線接上.
我也自做一條 省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看懂了,  234 只接信號線 .剛好 rx-b 在assan 是234 通 嗎..?

哎 算是有人看懂了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我一直用的是ASSAN。
我来解释一下ASSAN吧。
ASSAN指一种自己扩展升级的2.4G系统。中文称“爱 ...

目测楼主发的是水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算是有人看懂了

大家都看得懂你什么意思,只是你不懂sbus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楼主发的是水帖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根本没懂所谓的S.BUS到底是什么意思- -

你这个帖子应该叫DIY单线接收接三 轴 陀螺

网友:
楼主这个实际就是标准接收,但是把多余的正负线去掉了,看上去简单了。

网友:
sbus只有一根线,接miniVBAR的RXC。。。LZ是不是穿越了?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2,3,4通道的信号线就是futaba的s-bus功能

你这个理解错了吧,S-bus支持最多18个通道

网友:
看了半天看明白了,普通接线法弄成类似SBUS的简化,不过人家SBUS可是支持18通传输的哦

网友:
简直就不懂

网友H:
大家基本都看懂了。LZ您的风头也出够了,可以吧标题改个谦虚点的说法吧?实在和SBUS没有关系。
而且关于RXA的接法照片上是不对的,如果LZ不想改的话,不懂的人就不要照搬来学

网友I:
这个就是简单的只接信号线而已吧,很多陀螺仪都能这么接的,只要有一条供电,其他接头的正负端子可以不接的,SBUS可没这么凌乱。

网友J:
给个详细的线路说明吧,这样看的人很费解。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