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F550用什么桨呢,我用1038很晃,不稳定,8045就比较稳定

楼主(2013-06-25):
官方原装配置,NAZA+GPS。。

我用1038很晃,感度都调高调低试过,效果一样,3S 和4S电飞都差不多。。。很不稳定,后来换了8045就比较稳定,不过8045的效率很差啊,。。。

感度是官方推荐的F550感度。。。求问大家的如果F550用1038桨的,请把你们的感度给我试试。。。。

网友:
稳才是王道

网友A:
1038比较稳

网友:
动感调参!

网友B:
感度有点低了导致摇晃,是不是陀螺仪没有校准?还是你摔过机而没有检查过其他设备?1038只能用3S,4S的话电机会很热的。8045只能用4S。你的遥控校准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有点低了导致摇晃,是不是陀螺仪没有校准?还是你摔过机而没有检查过其他设备?1038只能用3S,4S的 ...

这个新买的飞机没摔过,指南针 IMU 遥控都校准过的了。。

用1038一直晃,远程X1 X2调参过,后来换回8045就很稳定地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8比较稳

请问你是什么感度呢

网友C:
如果挂云台会好些,估计是重量轻转速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什么感度呢

感度180.180.150.150.17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挂云台会好些,估计是重量轻转速低

我挂了云台 狗3 图传,一样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180.180.150.150.170.170

是用1038桨吗,用什么电池,带其他设备吗
我用1038,也试过你这个感度,一样晃

网友D(2013-08-04):
我和楼主一样,8045稳,1038不稳
楼主如何解决了,有好的方法给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8045稳,1038不稳
楼主如何解决了,有好的方法给说一下。谢谢

没方法啊,只能用8045.。正准备换飞机了
f550留着练操控技术吧

网友E:
不会啊,,我用F550 1038 2.7Kg 官方配置 4S10000,不会晃啊 非常稳。。可以参考原来我发的一个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我用F550 1038 2.7Kg 官方配置 4S10000,不会晃啊 非常稳。。可以参考原来我发的一个视屏。。

带什么设备,4S10000毫安才2.7KG
找不到你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