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大家怎么么改动力?

楼主(2013-06-25):
我最近入手一虎1坦克进行了改装,对车身加固了,使用了很多金属材料,改造之后坦克的重量增加了两倍左右,现在玩起来坦克明显动力不足了,怎样改动力呢,我怕乱改把电路板烧了,电路方面的知识我不是很懂,请朋友们费心指导一下了。

网友A:
论坛里大把改造的,多看帖子吧,换电机、换电调、换履带、换路轮、换主动、换从动、换轴承、换悬挂、换......

楼主:
真是那人尴尬,我写了是求教高手给个方案,楼上的说法就是知识都在书里,自己学一下,自己看了下就懂了,那要老师干麻,去上大学干麻呀。。。。。所以还是给个实际可行的方案吧。。。

网友B:
换两个395电机试试吧,选转矩大的,转速适当就行,别太快,玩时尽量別堵转,另外可以试试换用高放电率的2S锂电。电池,电机这两样比较好弄,换完以后驱动那坦克平地跑应该够了,但是爬坡就不好说了,因为HL原装电路没有爆操的记录。。。

楼主:
这个方案就很好啊,我TB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