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飞越的这款DFC头和十字盘?

楼主(2013-06-25):
想入手,就是不知精度如何,DFC飞起来如果有双桨无法调整,只能靠硬件精度保证.

网友:
双桨咋能无法调整·················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模一样,感觉不错

楼主:
硬件偏差造成的双桨只需要调拉杆1/3圈,至多半圈就足够了.
DFC拉杆上头是固定的,下头的球头扣需拧一圈才能扣上球头,如有双桨,调一圈就矫枉过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偏差造成的双桨只需要调拉杆1/3圈,至多半圈就足够了.
DFC拉杆上头是固定的,下头的球头扣需拧一圈才能扣 ...

不会拧半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偏差造成的双桨只需要调拉杆1/3圈,至多半圈就足够了.
DFC拉杆上头是固定的,下头的球头扣需拧一圈才能扣 ...

可以拧半圈,使劲扣进去,我朋友就是这样干的,不管正反面

楼主:
半圈强入就破坏球头扣的正反面安全设计了,有飞出来的可能危险,DFC只有这两个球头扣连接啊.

网友:
坚决不用dfc头

网友:
炸鸡成本会不会高点

网友:
不是有正反牙的拉杆吗?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 效果不错,不要说不能调双桨,那是你没找到方法。

网友:
这个DFC头和十字盘很好吗.

网友:
主要是这个dfc十字盘球头扣不好取啊,450十字盘太小了,球头钳卡几回十字盘就花了……

网友:
新人不会用这个~~感觉调起来有难度~

网友:
怎不考虑入飞越FBL那款..

网友:
那个十字盘 我用过,直接滑牙~~

网友:
十字盘水平  50油门0度 咋来的双桨?除非大奖球头干不一样长或者大奖球头弯了导致的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有双桨现象,检查发现横轴变形,更换后,调整拉杆就没有双桨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圈强入就破坏球头扣的正反面安全设计了,有飞出来的可能危险,DFC只有这两个球头扣连接啊.

正反随便扣,只要无双桨,能扣进去。放心扣,飞不出来的,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