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 GPS的碳杆是多少MM的?哪里可以单独买碳杆?

楼主(2013-06-25):
炸鸡了,NAZA GPS的碳杆断了,所以请问,NAZA GPS的碳杆是多少MM的?哪里可以单独买碳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筷子ok,随便用,可以插上就可以
谢谢,筷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呵呵。。。

网友B:
网上有卖的。。只要固定有可以

网友C:
。。。我就用一次性筷子。。。好用的很

网友D:
楼上的回答太棒了

网友E:
筷子也行
飞固定翼时一大堆碳管碳棒

网友F:
5MM的碳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