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新手的我就给同是新手的你们一起上堂课吧。。。基础篇!

楼主(2013-06-25):
很多新手在购买东西时,不知道从何买起,在这里转载下电池电机,桨的搭配关系,请大家参考!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楼主:
机翼升力计算公式
升力L=1/2 *空气密度*速度的平方*机翼面积*机翼升力系数 (N)
机翼升力系数曲线如下 注解:在小迎角时曲线斜率是常数。
在标识的1位置是抖振点,2位置是自动上仰点, 3位置是反横操纵和方向发散点,4位置是失速点。 对称机翼在0角时升力系数=0(由图)非对称一在机身水平时升力系数大于0,因此机身水平时也有升力

滑翔比与升阻比
升阻比是飞机飞行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升力与阻力的比值,跟飞行速度成曲线关系,一般升阻比最大的一点对应的速度就是飞机的有利速度和有利迎角。滑翔比是飞机下降单位距离所飞行的距离,滑翔比越大,飞机在离地面相同高度飞的距离越远,这是飞机固有的特性,一般不发生变化。
     如果有两台飞行器,有着完全相同的气动外形,一台大量采用不锈钢材料的 ,另一台大量采用碳纤维材料,那么碳纤维材料的滑翔比肯定优于不锈钢材料的。这个在SU-27和歼11-B身上就能体现出来,歼11-B应该拥有更大的滑翔比。
螺旋桨拉力计算公式(静态拉力估算)
你的飞行器完成了,需要的拉力与发动机都计算好了,但螺旋桨需要多大规格呢?下面我们就列一个估算公式解决这个问题
螺旋桨拉力计算公式:直径(米)×螺距(米)×浆宽度(米)×转速²(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25)=拉力(公斤) 或者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²(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前提是通用比例的浆,精度较好,大气压为1标准大气压,如果高原地区,要考虑大气压力的降低,如***,压力在0.6-0.7。1000米以下基本可以取1。
例如:100×50的浆,最大宽度10左右,动力伞使用的,转速3000转/分,合50转/秒,计算可得:
100×50×10×50²×1×0.00025=31.25公斤。
如果转速达到6000转/分,那么拉力等于:
100×50×10×100²×1×0.00025=125公斤

楼主:
补充楼上图片

楼主:
以上均为引用。非原创。。但是本人新手。觉得十分收益。。与各位新人共勉

网友:
中将是新手?你太谦虚了,这内容确实对新人有用,顶一下。你把1—4楼都占了,真黑。

网友A:
可惜现在到处的风气都是崇尚唯暴力论,这里面的东西没有人会注意的,统统是高kV配大桨,把设备往死里折腾。kV2000多的电机配6寸桨就不说了,配7寸8寸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现在到处的风气都是崇尚唯暴力论,这里面的东西没有人会注意的,统统是高kV配大桨,把设备往死里折腾。 ...

所以说啊。这些对多多少少对新手造成误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谢谢支持

网友:
顶一下了!还是很有用的!学习了!

网友:
其实挺有用的.

网友:
很有用,解决了一部分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
顶起来。给更多新手能够看到。学习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将军对士兵的关爱!。更希望更多的老师多发些指导新手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将军对士兵的关爱!。更希望更多的老师多发些指导新手的文章。

只是转帖别人的文章。感觉说得很好。适合新手。发出来一起共勉。没所谓谁交谁。。大家都能飞起来才是王道

网友C:
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网友:
受益匪浅 多学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是我转的资料误导了么?

虽然这些资料还不是全面。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网友:
知识贴

收藏了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