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PM 2.5 驱动问题!

楼主(2013-06-25):
WIN 7 64位驱动装不上!同道有碰到过吗!提示: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哪位用WIN 7  64的啊!哎只好换换看32位了!XP可以但不想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WIN7 64位的,你下载一个这个驱动装下。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 ... HQL%20Certified.zip

楼主:
没有解决 ,还是不行~手动安装后多了个COM3端口但是选了连接不上!没有显示arduion Mega 2560这设备!谢谢回答

网友:
你找泡泡老师的那个教程视频看看,那里说的很清楚

网友:
我的电脑重装系统以后跟楼主症状一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根本原因已经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根本原因已经知道!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这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

少看帖子不好意思哦!都不注意看,解决办法是另找个克隆版,现在大部分系统精简掉了重要文件导致的,如果还不行你就用安装版,百分百解决!下次有APM问题再交流交流

网友(2013-12-27):
什么叫 另找一个克隆版 能不能说仔细点 我也是这个问题 麻烦楼主 教一下

网友:
不懂,飘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少看帖子不好意思哦!都不注意看,解决办法是另找个克隆版,现在大部分系统精简掉了重要文件导致的,如果 ...

谢谢好意,问你的几天就解决了!我也帮一些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