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 Tarot GOPRO无刷云台使用情况交流!

楼主(2013-06-25):
关于飞越 Tarot GOPRO无刷云台使用情况!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交流!
1.默认感度,电机抖的厉害,后把电机功率降小5,情况恢复正常;
2.遥控控制横滚,俯仰,云台不能回中,后看了说明书,把遥控模式的线接上,接控的第5通道,切换模式,横滚,俯仰正常;
3.云台总体太矮了,挂机器上,容易拍摄到电机,建议加长固定支架,我的自己已经把支架加长了5CM,问题解决,要不就是把云台初始角度改变-15度;

楼主:
云台总体比较好!

网友A:
2.遥控控制横滚,俯仰,云台不能回中,后看了说明书,把遥控模式的线接上,接控的第5通道,切换模式,横滚,俯仰正常;

请问切换什么模式呢? 遥控模式的线 没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
说明书多看看有奥秘

网友:
已经订货,等待云台到手分享
先潜水学习,lz的经验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遥控控制横滚,俯仰,云台不能回中,后看了说明书,把遥控模式的线接上,接控的第5通道,切换模式,横滚,俯仰正常 ...

也就是这个

C:普通接收机模式输入(摇杆角度模式或速率模式)

把这个引线接第五通道,切换模式就可以控制回中了!

楼主:
我的接线图

楼主:
4根线,灰色地线,接-极
绿色接俯仰,R
浅黄接横滚,T
黄色接速率模式, C

网友:
贴个调参软件的图看看

网友:
看样子调参有预设,可以在此基础上改
飞越的连线比较麻烦

网友:
看像老毛子的板子

网友:
飞越云台

网友:
新人,帮顶, 求带,求罩!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接线,看不懂它的图

网友(2013-10-21):
我感觉默认设置在风大的时候横滚有轻微抖,俯仰好像没感觉到
无风的时候好像没啥抖
我看说明书说减小电机功率可以增大感度调节
反之,为何不减少感度调节,电机功率不动达到同样目的呢?

(。在同样负载的情况下,当电机功率 增大后必须减小 PID 感度,相 反 的电机功率减小后可以适当增大 PID 感度,因此在电机功率 足够的情况下尽量减小电机功率可得到较大的 PID 感度,进而得到更好的增稳效果。但电机 功率减小会降低云台抗扰动的能力。 )

你是横滚和俯仰分别减少5 ?

网友:
回帖备用

网友:
飞越版区有大量讨论了已经。

网友:
支持飞越狗台。。

网友B(2014-01-27):
我的云台一直连不上电脑调参数,求教!连USB,打开端口,云台加电后黄灯自检完毕,云台蓝色显示灯一直闪,软件界面没有变化,然后就一直这样了没有用户说明里的“软件界面参数已更新”,想要固件升级的,也是一直显示进入固件升级模式,然后就没有反映了,今天调试了一下反而把原来可以正常使用的云台搞坏了,镜头直接就往下去了,然后一卡一卡,现在没辙了,求救啊!!!

网友C(2014-05-22):
请问横滚电机怎么拆!? 横滚臂弯了,买个个新的横滚臂回来一直没换!~

网友D(2015-02-20):
楼主新年快乐~麻烦楼主给发个调参软件呗,电脑重装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