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的螺丝

楼主(2013-06-25):
飞跃的螺丝是特意设计成歪的吗 ? 都不能垂直的扭就去 一包螺丝 起码3分2是这样的!!!

网友:
断果自己配吧

网友:
是螺丝是歪的  还是你那个黄色东西是歪的啊!

网友:
从图上看不是螺丝歪是孔不正,或上螺丝错了扣,从螺丝制造工艺上看螺丝也不可能歪。

网友:
罗丝要加工成歪的成本可高了。LZ还是检 查一下那个黄色的东西吧。

网友:
飞越的螺丝就是个坑

网友:
照片不清楚,看不出是公的问题还是母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机架安装好后,是不是歪的,现在看没用,
此外____LZ 说是“都不能垂直的扭就去”,啥意思?母扣坏的?还是。。。

网友:
是铝管夹的螺丝孔歪的,你不是第一个了,我买的FY680都是这样的,这工艺无语了

网友:
肯定是铝夹歪,螺纹是不会弯的

网友:
应该是孔歪了,看样子很蛋疼   这玩意估计就和生产电动车的一样  各个厂家进货 汇总组装然后再贴牌销售,螺丝是A家生产的  管夹是B家生产的 C家的碳管碳板  D家的技术、组装和销售

网友:
螺丝垃圾的一B,    还不如 个铁螺丝呢。  首先;拧的时候,内六孔容易滑成圆孔,  上的时候要狠小心压死了拧,   2是嘶哑 不好,一别进,牙就磨光了。  3,是不能经常去紧丝,几个回合 变圆孔,     还不如我家门上的子公司 结实呢,

网友:
飞越的螺丝太垃圾。 果断换DIJ的

网友:
买螺丝去淘宝专门卖螺丝的店买啊,我就是,什么型号都有。还便宜。

网友:
拧上就值了

楼主:
用不锈钢螺丝 很容易就扭进去
配的 肯定有问题 强行扭进去 等着滑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锈钢螺丝 很容易就扭进去
配的 肯定有问题 强行扭进去 等着滑丝吧

你不滑丝。飞越的管夹配件卖谁去

网友:
铝合金加工成这样歪,也有难度啊。难道不是CNC的? 难道是手扶着打的孔?

网友:
飞跃的螺丝确实是扯淡

网友:
全手工打造

网友:
碰上这样的货,神仙都得掉眼泪

网友:
弯的都还可以哦,我那时候遇到没攻丝的,自己花钱又买了两根,郁闷!

网友:
飞越螺丝放久了还生锈!专门买了瓶防锈油在伺候啊!

网友:
是螺丝歪,换自己买的螺丝就好了

网友A:
求真相,刚买了tarot 架子,不至于吧。
害怕

网友B:
是你的丝牙螺距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真相,刚买了tarot 架子,不至于吧。
害怕

你的能 扭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丝牙螺距不对的。

在淘宝按照说明书上买了m2.5的 通畅无阻

网友:
飞越螺丝坑爹

网友:
飞越的螺丝===坑爹

网友:
应该是找的工厂定做的螺丝,一般大批量出的标准件螺丝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能 扭进去吗?

大部分能。末端管夹处的不好拧。
因为管夹是两半,中间顶着管子,如果稍有偏差,会导致螺丝孔与螺丝不垂直,就很难拧。
我觉得管夹设计有问题。

现在的设计是当它们闭合时,内径小于要夹的管子,所以常态是不闭合,靠螺丝来收紧。
问题是不闭合,就会左右绕管子滑动,导致螺丝与螺丝孔不垂直,拧螺丝困难,容易滑丝。

其实稍做变型,让管夹没有夹紧时,它们也是闭合的,比如末端设计为一公一母,这样就能精确对直,垂直了,在公母道内设计一定的滑动余量来保证收紧力道。
希望飞跃可以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能。末端管夹处的不好拧。
因为管夹是两半,中间顶着管子,如果稍有偏差,会导致螺丝孔与螺丝不垂 ...

你出的主意不错,不过我估计飞越可能不会去做,会增加成本,飞越现在走的是低成本路线,只是外观做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