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同一马达配K160转速会比K120转速低很多吗?

楼主(2013-06-25):
    伊藤版E12配K160电调(已经升级了4.0固件),亚拓800MX-520KV马达,原装配只有一个9t马达齿,E12推荐用520kv马达,但是油门50%时转速才1230转,油门75%时才1800多转,转速太低了,齿轮比和马达KV值都按说明书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我朋友和我一样的飞机,一样齿轮比,一样是520KV马达,不同的是配K120电调,他油门39%时转速已经有1800转了。请教各位高手同样油门输出K160的马达转速会比其它电调低很多吗?

网友:
内容太水了?怎么被禁止了

楼主:
帖子已经回复了!谢谢!

网友:
说明你配的太大了。

楼主:
麻烦各位用过K160或者K200的朋友指教一下。

楼主:
刚刚收到KONTRONIK的回复,但是英文水平有限,麻烦大家帮忙翻译一下:
the KOSMIK is having another range of rpm because of the autorotation bailout at 25%.

The KOSMIK start the motor later as the JIVE.

If you need throttle over 80% you need to change the pinion.

Sometimes the motors are also different in KV.
他的意思是叫我油门提高到80%以上还是换小齿轮?

楼主:
如果换大齿轮后大桨转速上去了,但是马达实际运转速度会比设计速度低,负荷加重,电流应该加大。

楼主:
刚刚又收到回复,这次说得好明确了,油门超过80%会影响定速效果,只能换小齿轮或者换高KV值马达。
Over 80% is not good, because not enough space for the govenor.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KOSMIK系列电调会这样设计,如果换大齿轮后大桨转速上去了,但是马达实际运转速度会比设计速度低,负荷加重,电流应该加大。就算换高KV值的马达实际转速也是比设计转速低,电流也是一样增大。
   改天我要用不同马达齿轮同一大桨速度来验证一下电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