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奶奶的。。调试8旋翼一个没注意把收藏了一年的6000mah的电池给过放了

楼主(2013-06-25):
11.1 放成 5.9了。。。就去年充了一次电。。这2天调试。。认为问题不大。。就。。。。。这么脆弱啊。。几百块一格的电池。。。看来改升级个充电器试试了???43元的充电器死活充不进去了。。IMAX B6 这个怎么样。。以后能用在手机电池等等么???

网友A:
教你一招 用手机万能充充

网友B:
长期玩模型的,充电器还是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 用手机万能充充

11.1v的大家伙。。10元的手机充可以么?  我还是不敢试验了。。买个专业的能改条件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玩模型的,充电器还是一步到位

怎么一步到位  说说看。。。IMAX B6  可以么??  玩这些东西太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玩模型的,充电器还是一步到位

IMAX B6  行么?

网友C:
电池应该装个bb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IMAX B6  行么?

你是打算一直玩下去吗?是的话就咬咬牙上PL6或8,B6我没用过,我第一个充电器是BC168,还不错

网友:
疏忽导致过放两块5300的飘过,教训深刻的一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应该装个bb响。

买。。吃了亏就知道了。。这就是过程。。

网友D:
几百元的电池,你用几十元的充电器去充,你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元的电池,你用几十元的充电器去充,你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一个女店主给配的。。咳。。。那1000元的手机  。。大家怎么用10元的万能充呢。。

网友:
好马配好鞍~~~是不?

网友:
就当交学费吧

网友E:
哈哈。我想说我都不小心放到了(单节电压最低是2.7。结果用2s充了几分钟。继续3s充电。成功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女店主给配的。。咳。。。那1000元的手机  。。大家怎么用10元的万能充呢。。

从来不用万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想说我都不小心放到了(单节电压最低是2.7。结果用2s充了几分钟。继续3s充电。成功救活

什么充电器。。b6可以做到改变s么。。

网友F:
用小电流单片先充上去吧

网友:
B6可以1S-6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小电流单片先充上去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准备买个150元的b6..看看能不能充上去。。不打算上太高端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v的大家伙。。10元的手机充可以么?  我还是不敢试验了。。买个专业的能改条件的看看

先用万能充把单片电池电压充起来就行了  b6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  最好的充电器还是单个充的那种 用专用芯片的  性价比最高的是tp4056 这个芯片才几毛钱 内置mos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 但是人家是专业的锂电充电芯片  最精准的是maxin的max1879 这个芯片充出来的电池电压可以用来较准万用表  也才不到十块钱 人家专用芯片都是有预充电 充满后再补充 一系列充电的专业算法在里面的    相信哥 哥是专业玩电池的   你就用万能充就能救活你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能充把单片电池电压充起来就行了  b6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  最好的充电器还是单个充的那种 用专 ...

多谢兄弟。你太专业了。最后一个有点小白的问题。。10元的那种4.2v输出的行么?和 4芯的电池线的线怎么对应呢。。。哪根对哪根。是不是找根红色的+1根黑色的对应上万能充就可以了。。。焊接我会

网友A:
万能充上有标正负极  没标的话就是带自动极性转换功能的  电池线的充电接口的两端 3s有四根线 四个小口 黑的是负 红的是正  如果正右负左  你把万能充的正负极引出来后 记住正的一定插右负的一定插左 另外这两个线一定要插在相邻的两个小口内就行了

网友A:
比如1234号口  1接红线 4接黑线  12    23    34 就是对应的三块电池了   每块电池小号口就是正极 1+2-     2+3-     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充上有标正负极  没标的话就是带自动极性转换功能的  电池线的充电接口的两端 3s有四根线 四个小口 黑的 ...

最后一问。。这样理解对不对:正对正 负对负。。要相邻的那对红和黑。。其它2条红线不去管。。也不需要分别再充他们了。。这样3片电池就能同时充到小电流了

非常感谢。。你有店铺的话告我一声。。过后我去看看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问。。这样理解对不对:正对正 负对负。。要相邻的那对红和黑。。其它2条红线不去管。。也不需要分 ...

其他的两条是另外两块电池的 你也要充  一共要充三次

楼主:
多谢 。。明白了

网友:
电压低了B6不认,要用垃圾万能充把单片电池充到3.6伏以上然后就可以继续上B6了。

网友:
我自己装了个单节4.2V限充的3S充电器,用了一年了,很好用。不会过充。有一次充了24小时也没来。

网友G:
成本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能充把单片电池电压充起来就行了  b6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  最好的充电器还是单个充的那种 用专 ...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20元

有办法不错。。。哪天给拍个照片。。

网友:
1.干嘛不配BB响?
2.为什么要把电调设置成镍电模式?
3.深表同情吧!

楼主:
1.忘了买了
2。没设置电调。。默认不知道是什么。。
3。应该能恢复。。新电池。。没用过。。

网友H:
进来学习的  顶顶 顺便同情一下LZ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来学习的  顶顶 顺便同情一下LZ

同情是没有用的。。你以后吸取哥的教训。。不要再发生。。哥就欣慰了

网友:
a6充电器怎样?

网友:
有我悲催????

两块4S~5000MA的~

先后飞完不记得断电.你哈有5V多~我直接全0V~早上飞完晚上回家一看....BB响亮都不亮~万能表一量就是0V~

小电流单充上救回来也是残的!各种不给力各种起飞一分钟就报警~~~R%&N%&%&G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两条是另外两块电池的 你也要充  一共要充三次

12  34  可以充  充电器在闪 。量电池。。已升到8.5。。。而且电压每边充3小时 就换另一边。一共是6个小时。不知道这样充好不好。。但 23端子 没任何反应。。不知道如何是好。。特此问一下。。能不能把1 3 接到一起

楼主:
1 3 好像也不行 。。现在的情况是。。。有2块好像能充 。。测量了下电池 到了8.3 。。。用了原来的充电器 。。降到了7.4  是不是放了点电。。使2片的电压 。。平衡到了。。3.7?   第3片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机万能充指示灯没反应。。这片好了 就恢复了。。另外谁要收这电池就收走吧。。。6000mah ...新的就是给过放了一次。。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234号口  1接红线 4接黑线  12    23    34 就是对应的三块电池了   每块电池小号口就是正极 1+2-     ...

虽然有一片万能充指示灯不亮。。。可我坚持充着看。。没想到电压都上去了 。。现在到了12.4v  用原来的充电器。。也好像可以了。。。

楼主:
可是这个电池 。。打了一次油门怎么就又降到8了。。。才接了1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能充把单片电池电压充起来就行了  b6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  最好的充电器还是单个充的那种 用专 ...

学习了,潜水还是很有好处滴!

网友:
有电压就行,网上有太多的方法,多看看就行,但一定要进行分析推理啊,不要盲目信心啊

网友:
卤煮交学费了

网友(2013-10-06):
引用 楼主:
一个女店主给配的。。咳。。。那1000元的手机  。。大家怎么用10元的万能充呢。。

手机里的电池,零售才二,三十块,用10元充已经很奢侈了

网友(2013-12-03):
头像挺清纯的,做事也这么清纯啊,下回要小心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IMAX B6  行么?

4010duo、308duo、406duo任选一个,再买个二手通讯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充电器。。b6可以做到改变s么。。

可以改变S数,可能会报警,b6能充2S-6S

网友:
我调lite用1300格式,也过放了。。不过我一看霉链接电脑了,就突然意识到电池没电了,然后用b6镍氢模式救回来了,现在依然不错→_→飞我的小四轴还是六七分钟的样子,挺爽

网友:
这种那个情况,赶紧a6吧,没有别的方法,b6插上就报警,不行的

网友:
每个成熟的模友都有几块过放的电池,easy easy~~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一步到位  说说看。。。IMAX B6  可以么??  玩这些东西太烧钱了。。

最起码A6,不然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