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小铣,碰到难题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06-25):
各位大侠,我是小菜鸟,跟着坛里大侠学习,自己凭想象做了个小铣,现在感觉铣头太重了,不知道Z轴用什么丝杆和步进?加个和重力作用相反的弹簧是不是减少进步电机失步?我是学文的,从未接触过机械,上面的几个术语都是在坛里现学现现用的,不知道能表达意思不。就是图片中红色的那个部件,重量大概在30公斤左右。导轨是45度燕尾。

网友A:
见过大侠的机器都市电机倒装。据说是可以抵消一部分作用力。30KG是有点重,用滚珠丝杠的话可能会掉下来,所以最好做配重。

网友:
可以用气撑向上顶

网友:
拉一根拉簧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大侠的机器都市电机倒装。据说是可以抵消一部分作用力。30KG是有点重,用滚珠丝杠的话可能会掉下来,所 ...

见过大侠的机器都市电机倒装。据说是可以抵消一部分作用力。???这是哪门子道理啊?

有人150斤,手里举个50斤的东西,两脚受200斤的力,你觉得重了,你就用两手提50斤东西,你的脚就没200斤了???

铣头重了,工业上一般是在后面加配重块,用两链条拉!
小机床可以像楼上说的弹簧拉,或是气弹簧分担点!

网友:
30公斤,一个煤气罐的重量?是有点重了。先要加强立柱,然后再做配重。不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过大侠的机器都市电机倒装。据说是可以抵消一部分作用力。???这是哪门子道理啊?
[/backco ...

我记不清楚是在那篇帖子里面看过的了,大概原意是这样的。
XXX画了个图,把电机藏到了无动力的那个变速空位里面。
然后就有很多将军问为什么?
XXX说这样看起来多漂亮的,显得很简洁。
将军们说看看工业机器,为什么都是电机高耸??某个将军就说可以抵消一部分切削作用力

网友:
装个滑轮,添加配重就可以吧。来这里的老鸟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清楚是在那篇帖子里面看过的了,大概原意是这样的。
XXX画了个图,把电机藏到了无动力的那个变速空 ...

他说的抵消一部分切削作用力,和ZL要的不是同一意思!

LZ的是铣头太重,要配重,减轻丝杆受力!

他们说的抵消一部分切削作用力,是指降低铣头整体高度,提高切削运动时的稳定性!
就像你站在墙头,总希望蹲下来,减少掉下去的机率!

楼主:
谢谢各位,把电机装在里面,是自己想想的,认为可以降低机头的重心,还有,在滑块和立柱之间装一根25到30公斤的恒力弹簧,抵消机头的重力,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

楼主:
用这种气弹簧,左右两边各装一根,不知道可行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