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3.1值得升级吗?用过的都来说说

楼主(2013-06-25):
3GX正式成为鸡肋产品了!二手价一直往下掉,可怜我手里还有两只正在服役,实在不忍心低价抛掉,现在3.0版用在450PRO上对震动太敏感了,起飞稍有不慎就会侧翻,不知3.1版如他介绍的那样改进了没有?另外从3.0升级到3.1在参数上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我现在的翻滚速率是60,升级成3.1需要调整吗?数值跟原来的手感有没有变化?请用过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LZ早点抛

网友:
我倒是升到3.1,貌似比以前稳一点,现在用来飞航线。

网友:
可以直接先調整3GX上的翻滾速率,再調整飛行風格即可

网友:
既然不值钱,还是留着呗,说不定哪天yt出了很牛的固件版本
我现在手上的单轴陀螺都留着,嘿嘿,买不了多少钱

网友:
最好有硬件上的升级!

网友A:
升级3.1后没什么感觉,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3.1后没什么感觉,都差不多

看来只能换3GX罗?

网友B:
我现在是3GX3.1 加GP780 锁尾 很爽 呵呵 对3GX的锁尾不喜欢 不够硬朗,gp780倒是一直在用,锁尾刚刚的 。那些说GP780金鱼尾的都是尾部没调好而已,我也碰到过金鱼尾,现在我是治疗金鱼尾的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3GX3.1 加GP780 锁尾 很爽 呵呵 对3GX的锁尾不喜欢 不够硬朗,gp780倒是一直在用,锁尾刚刚的 。那些 ...

你玩3D吗?3D飞行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3D吗?3D飞行感觉如何?

不错 就是3D 倒退刷锅,450KST215舵机 锁尾刚刚的

网友:
機子震動,是飛行過程中一大隱憂,除了電子設備容易故障外,螺絲容易鬆或震斷
那好運的可能只是炸機,運氣差的可能傷及無辜
建議確實做到機況正常才起飛

网友:
亚拓厂手都是3GX吧

网友:
惨不忍睹,不忍心看到3GX再继续跌,小姨子都比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