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450飞起来点头

楼主(2013-06-25):
我的450飞起来点头,起飞时还好,飞起来之后就开始有点点头了。查了下主轴横轴都是好的。不知道怎么搞的。麻烦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什么三 车由,如果排除机械问题,比如双桨。可以考虑 ,螺距太大,转速不够,十字盘感度太高等,一一摸索排除之

网友A:
螺距太大,转速不够。

网友B:
报一下舵机的品牌。

网友C:
横轴O圈老化过硬也是可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舵机的品牌。

斜盘DS410锁尾DS420陀螺仪是GY401飞机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大,转速不够。

这个怎么调我的控是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O圈老化过硬也是可能的原因

飞机是新的

网友D:
转速低了~!把你控的油门曲线中间值调大些~!要是螺距正确的话~!悬停转速高点会很稳,不过费电~!我很少用普通模式飞~!

网友:
还有就是抖舵,或者虚伪太大

网友:
新飞机点头,螺距大转速低的可能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新的

新的就是转速不够,可以把螺距调低点

网友:
大桨的转速太低了,越低低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了~!把你控的油门曲线中间值调大些~!要是螺距正确的话~!悬停转速高点会很稳,不过费电~!我很少用 ...

转速不低的油门过半才起飞,悬停还好就是航线抖得厉害

网友:
是有副翼的的450,还是新的,如果舵机没有虚位的话,就要找以下几处是否有虚位。1、日字框与十字盘的拉杆球头扣,看是否脱落(套在横梁上了),2、十字盘动、静盘虚位是否过大,查横轴胶圈是否漏装,或胶圈与横轴配合间隙过大,查与主桨夹相关的连接部件有无虚位。

网友:
我的有副翼450 也出问题了 离地半米左摆右摆 和你的应该一样的问题吧,应该是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