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主轴轴承坏了....dfc炸机的后果续

楼主(2013-06-25):
昨天修机,发现上面的轴承有响声,有明显干涉,悲剧啊.虽然也还能转但轴承有噪声.这个怎么拆怎么换啊,买哪种轴承好啊.真的是大修啊....得全拆重装了

不知道是直接炸坏的还是我拆装主轴时不小心弄坏的.亚拓原装主轴设计有问题,炸机后很难取出,原因是下面那个孔因受力会变型,它没有对孔的周围作一下磨边的处理,反而副厂的考虑到了.

由于主轴的拨出和插入比较困难,比较用力,或许是这样把轴承搞坏了

网友:
DFC一向伤不起啊,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大修吧~

网友:
轴承一定要换。不然震的厉害

网友A:
轴承得买正品的,要不然会死得很快

网友B:
热风枪吹啊吹,轴承就出来了。。。

网友C:
换轴承就算大修 那要是换尾管还不要晕了
用电烙铁加热轴承 就很好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得买正品的,要不然会死得很快

12块钱两个的进口nmb是不是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吹啊吹,轴承就出来了。。。

吹哪里?吹轴承还是次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轴承就算大修 那要是换尾管还不要晕了
用电烙铁加热轴承 就很好弄出来了

尾管是要换啊.
取轴承这么简单?什么原理?是加热轴承还是加热支架?只要不拆支架就简单

网友D:
加热不是膨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不是膨胀么,

轴承是卡在座子里的,加热轴承那就是轴承变热膨胀,不是卡得更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是卡在座子里的,加热轴承那就是轴承变热膨胀,不是卡得更紧

轴承是钢材,主轴座是铝材,你说是钢材的膨胀系数大还是铝材的膨胀系数大?

网友E:
用直徑4mm長螺絲和大內徑墊片(墊片內徑比軸承外徑大)可以輕鬆把主軸承拉出來跟壓進去

网友:
顶,好经验。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徑4mm長螺絲和大內徑墊片(墊片內徑比軸承外徑大)可以輕鬆把主軸承拉出來跟壓進去

好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钢材,主轴座是铝材,你说是钢材的膨胀系数大还是铝材的膨胀系数大?

有道理,查了一下,铝的系数大,因此加热可以把轴承搞出来。先试试。

网友:
开水一泡就出来鸟!

网友:
我炸机把大齿炸没了,下面的轴承炸没了,9.6买了俩KOYO进口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钢材,主轴座是铝材,你说是钢材的膨胀系数大还是铝材的膨胀系数大?

用高温电烙铁弄出来了,非常方便。上面的轴承很容易就出来了,都没拆架子。正面的比较困难,拆下来弄的,把轴承都烧黑了才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徑4mm長螺絲和大內徑墊片(墊片內徑比軸承外徑大)可以輕鬆把主軸承拉出來跟壓進去

用加热法弄出来后,用你的方法塞进去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