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旋翼偏移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5):
一离地就自动慢慢的向右边偏移,飞得还挺稳,用的MWC飞控,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飞控是玉兔。估计是电机的原因,我之前用的电机炸过很多次,后来换电机后就好了。但这还不能确定是不是lz所碰到的问题。把电机换下位置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A:
是方向偏的话那就是电机安装不垂直,如果是横滚偏的话那就是飞控水平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方向偏的话那就是电机安装不垂直,如果是横滚偏的话那就是飞控水平没校准好。

没错,就是横滚偏

网友:
校准水平,否则难办

网友:
微调吧。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