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sx GPS不是固定在正中间的用户提问

楼主(2013-06-25):
定点自旋时候,飞机以gps为圆心转而不是正中心,由于GPS固定离飞机正中心偏差10CM左右,那怎么办啊,自旋时候很恶心,能否在调参软件加入设定GPS与飞机中心的偏移量参数?

网友A:
10cm 不会引起旋转不在中心的问题。
引发这个问题,主要是飞机重心不在机架中心引起的。调整重心到飞机器的机架中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下次再试试

网友B:
不会引起旋转

网友C:
没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