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自旋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6-25):
四旋翼自旋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飞到是飞的起,就是自旋。

网友:
YAW的PID没调好。

网友A:
桨是否装平 稍微加大一点自旋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是否装平 稍微加大一点自旋的感度

自旋的感度怎么调?

网友:
啥飞控,装的有没有问题,上图看看。

网友:
未见配置,无言

网友:
微调调过来

网友:
检查桨有没有装对位置,或者换下桨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旋的感度怎么调?

如果自旋不太厉害的话,可以直接调遥控器方向摇竿下面开关,自旋的反方向一点点调整

网友:
就是控上的微调开关!作用和你手空控制一样!只是他能微微的进行微调..太有用了!

网友:
浆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旋不太厉害的话,可以直接调遥控器方向摇竿下面开关,自旋的反方向一点点调整

这个我调过,结果是要不顺时针旋,要不逆时针旋。

顺便说下配置:MWC 2.0 SE 飞控  朗宇A2212 KV800  1047桨  自制机架

网友(2013-11-11):
自旋解决了没?同问

网友:
自旋主要原因是电机安装不水平,还有就是遥控是否校准中点,是否有微调。另外适当增加方向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