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接收机与发射机

楼主(2013-06-25):
我是新手,各位前辈啊,我用天6A的控,电机电调对码,前几次没对成,  后来对上了,油门是反的了,向下打是增大,这样也能用,要把控上的油门反向开关打开才行,弱弱的问下,能不能再调回来,不用开反向开关就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开反向很正常!

网友A:
真需要的话要改摇杆油门电位器的线,中间的不动,两边的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需要的话要改摇杆油门电位器的线,中间的不动,两边的对调。

谢谢哦,

网友:
打反向有问题吗?软件能解决就不用动硬件了

网友:
打反向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
反向很正常啊,不过我也有LZ这种情结,貌似是强迫症咯!
我调机一定要硬件调到很好,只要一用控上的微调,我就心里不舒服,飞完回家就要硬件调一下,最好不用遥控的任何微调!

网友B:
还是开反向吧,三楼的意思行得通。但那只是调侃一下,你不会真这样做吧?

难道你的做事方针是把一切能简单搞好的事情尽量复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开反向吧,三楼的意思行得通。但那只是调侃一下,你不会真这样做吧?

难道你的做事方针是把一切能 ...

呵呵,不拆,谢谢了

网友:
调飞机,就是在控上设置各种反向,这个最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