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传输问题

楼主(2013-06-25):
请教论坛的老师们,我的图传以前从多旋翼上传输下来的是彩色图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成了黑白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先谢谢了啊

网友:
PAL NTSC 选错

网友:
信号弱也有可能变成黑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不是这样的,转换板上的切换开关我也试了,显示器上的设置我也试了,都不行啊

网友:
好贴,长见识啦

楼主: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变成了彩色的,过了一会又称偏绿色的,只能在从监视器上调成另一个制式,就又成了黑白的了,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摄像头是制式,如果和接收机调的一样的。那就可能是高频头里的晶振坏了。需要返厂维修了

要是维修的话价格是多少啊,是不是必须原厂啊,别的厂家不行么,你们维修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问题找到了,是相机连接转换模块的线出了问题,换了一条线,问题解决了,谢谢了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