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WKM收不到星的情况!

楼主(2013-06-25):
前段时间一点问题也没有,昨天开始就一直收不到星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需要返厂吗,无摔伤!

网友A:
请您先检查下GPS的插口是否插紧,检查下是否离接收机太近,然后再换不同的场地,换不同的时段上电试试,如果一直是这个现象,请寄回返修,我们会帮你搞掂。

网友B:
我的和你的状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