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全油门情况下舵机自己会动?

楼主(2013-06-25):
如题,我用的是3GX升级到3.1版本,还有就是3Gx面包上ele,all那两个旋钮是干嘛的?我也按教程设置了一遍,就是低油门时舵机没动,全油门副翼舵机就开始慢慢一边倾斜,陀螺仪垫了三层减震片中间是不锈钢片,是震动原因么?如果是那震动什么级别为好?都不知道那里出问题,现在全换新配件还是有震动,

网友:
先排震吧

网友A:
只有振动的影响了,要查找出大的振动源设法消除。另外,只垫了三层减振垫还不行,还要将陀螺仪的引线消除应力后固定在侧板上,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振动的影响了,要查找出大的振动源设法消除。另外,只垫了三层减振垫还不行,还要将陀螺仪的引线消除应 ...

消除应力是不是把所有连接线都绑起来?我的陀螺仪是直接安在升降导轨那里,然后就是震动什么情况才合适呢!因为我所有东西都换新的了,没装尾桨夹震动还是很理想都,装了之后尾管全油门情况下好麻手,但我也没看出尾波箱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就是推油门到一半尾巴左右摆一下,震好厉害,过一大半油门就不会了,这是不是共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除应力是不是把所有连接线都绑起来?我的陀螺仪是直接安在升降导轨那里,然后就是震动什么情况才合适呢 ...

给你的尾桨系统做一下静平衡,也就是将尾中联连带尾桨一块做一下静平衡,然后查一下尾轴在尾轴承里有多大虚位,大了一定要更换尾轴和轴承。
陀螺仪的引线捏在一起扎紧,然后手捏一捏消除引线的应力,在直机工作时不会因引线的颤动而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

网友:
排震很难哟

网友:
震动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尾桨系统做一下静平衡,也就是将尾中联连带尾桨一块做一下静平衡,然后查一下尾轴在尾轴承里有多大 ...

哦!謝謝了

网友:
不懂,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謝謝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