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玩具直升机改固定翼的请教

楼主(2013-06-25):
   刚来论坛,看到高手如云,只是得先潜心学习后再说,所以还没入手任何配件,手中有一个几年前买的玩具3通直升机,基本是只能保证能飞,飞哪里往哪飞看飞机自己的意思了,左手油门,右手摇杆可以上下左右晃动,上下时控制直升机尾部的小电机正传或倒转,左右摇时两个主电机的速度会一个变大一个变小,用于直升机掉头,还有两个按键是和左右摇一样的,属控制两个主电机转速差的微调吧。归到正题,想改个固定翼,两个机翼上分别安装两个主电机,水平尾翼上装舵机接到直升机接尾部小电机的线上控制飞机的仰俯,方向用两个主电机的转速差控制,不知可行度有多高,如果可行,我应该配什么桨呢?再次请教,请不吝指导。

网友:
你描述的玩具3通直机,尾马达通道是无法添比例加舵机的,只能做成电磁式(开关式)的升降舵机。
整架飞机为非比例式的。

网友:
这个要改有难度,很难改好.

网友:
确实····玩具都不是比列的····更何况还要加舵机,其实撸主可以!尾电机改成电磁舵,用于升降,方向就用两电机的差速控制吧···置于桨的话可以用玩具滑翔机上那种直驱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与指导,尾部电机不再考虑舵机的问题了,的确不是比例的,只是电压大小能调整的,加个电磁开关好了,还得自制吧,我今天买了kt板,明天上网上买桨,准备开工试试吧,期望能得到继续的帮助与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与指导,尾部电机不再考虑舵机的问题了,的确不是比例的,只是电压大小能调整的,加个电磁开 ...

“只是电压大小能调整的”

这个是怎样测出来的, 万用表么?
有点儿怀疑是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尾电机转速的,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单片机把这种占空比的PWM信号,转换为驱动舵机的 50Hz PWM 信号,这样来控制舵机。

另外,一般的舵机需要至少5V的电压,可以考虑使用 2S 7.4V 的锂电当动力电池,通过带BEC的电调提供5V舵机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我手里只有STC89C52这一种单片机,长条的44DIP,太重,不过楼上倒是提醒了我变数字信号,这样可以吗?用555产生50HZ方波,5脚输入电压,3脚输出,其实就是555构成的D类功放,这样3脚输出的应该就是频率50HZ,占空比随输入电压大小改变的脉冲信号了,再请教一下楼上,舵机需要的信号是不是就是50HZ的占空比可调的信号啊?那么信号的峰值电压多少?占空比调节范围多少?如果得到解决,就真的可以用舵机了

网友:
玩具直升飞机的遥控距离一般在100米以内,而且是开关控。用来控制舵机可是大开大关啊,用这个遥控器飞固定翼危险啊,一旦飞出控制范围,飞机掉了到没有什么,要是把人打到了,麻烦就大了。

网友:
回楼上的,楼上的都看不起玩具了
我拆解了我自己的玩具 美嘉欣 F27,几年前买的,两个直线舵机,2个N40马达,其实是可以改固定翼的,但我改失败了,这个小直线舵机是焊在主板上的,拆不开,我没找到合理合适的方法用直线舵机来控制副翼,两个N40马达挂机翼下方,通过差速来转向应该是没问题
所有控制都是比例的。

楼主(2013-08-21):
今天才把想法变成现实,没有尾部电机的线,直接两个电机加桨驱动飞机,居然能飞,加速上升,减速下降,只是还不会拐弯,拐弯也是飞机自己拐的,一会左转一会右转的,但能飞了,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指导,飞机的动力电池也是遥控玩具直升机的,放了两三年了,动力不太足,再并个拆掉保护板的手机电池试试,飞起来已经很高兴了,回头慢慢改,现在一加油门抬头严重时下意识就把油门关到底了,应该缓慢的,明天再飞一次试试,这样才有信心买控和舵机什么的,毕竟不舍得花钱先买一架现成的试飞研究,这下心里有底了,图纸也没有,只是凭感觉加一些网上查的资料量着割的kt板,看来真如一位大师的话,看着好看的飞机都能飞的很好。我的飞机不算好看,但自己看着还顺溜。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与指导。

网友A:
很难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改好.

又加一块电池,和原来的并联,加在机头部分,飞的还不错,只有前面的两个轮子,后面擦着地,一加速就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