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25):
按照说明书里怎么设置不了呢?现在小油门有的电机转有的就不转!

油门最高  上电后  ♪123  然后就直接跳到 马达发出 N 声
鸣音,表示锂电节数
望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认真多听几次找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多听几次找规律

油门  正反舵 都试了  还是这样  直接确认电池!

网友B:
额。。油门行程反向下。遥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油门行程反向下。遥控上,

没理解上去!

网友:
多旋翼用的电调~貌似要设置电池类型

网友:
前两天也有同样问题的,怪异的,集中出现了。

网友C:
把你的控油门调成反向,再按照说明步骤进行电调校准。

网友D:
先确定油门方向是正确的,再进行行程校准,首先开控,油门推到最大,再给电调上电,之后电调123-11,油门拉到最小,电调11-111(3S),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控油门调成反向,再按照说明步骤进行电调校准。

都设置反向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买到假冒好盈了

网友D:
哪会有这样的问题,07年开始接触无刷电调到现在,过手的各种品牌电调三四十个了,还真没遇到类似问题。调之前你得确定油门通道是否正确,接电推油马达能转了,再进行油门校准,正反都还没搞清楚几急着搞越搞自己越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设置反向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买到假冒好盈了

你什么控?我也是在用铂金30A。我用的是futaba 12FG,futaba的控要调好盈电调肯定要先把控的油门调成反向,否则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会有这样的问题,07年开始接触无刷电调到现在,过手的各种品牌电调三四十个了,还真没遇到类似问题。调之 ...

别的都正常  只是小油门时电机不同步  有的小油推大油转  有的就不转  不固定哪个  有时直接推大油门就都转  能正常飞

网友:
哥。。。这里是多旋翼区。。。你这样搞,会把想帮你的人搞蒙的拜托!电调单独接接收做行程,做好了装飞控,剩下的事,就不关电调的事了。

网友:
哈哈  看了飞控应该开发支持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E:
校准前不要接飞控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多旋翼飞控控制了油门信号输出的,特别是新的naza固件下,不扮杆启动,油门根本不输出信号。这个和直升机或者一般固定翼的不一样。
可以搞一个好盈的电调信号线4合1 一次性校准4个电调。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通过飞控是不行  得一个一个校准

网友:
比如3S 滴滴滴 三声后 滴滴 两声后  然后再拉下  再滴滴 两声  就可以了。

网友:
额,不看说明书的后果

网友F(2013-10-06):
引用 网友B:
额。。油门行程反向下。遥控上,

這樣容易搞混, 危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容易搞混, 危險啊!!!

不会危险。电调如何都不会直接启动的。

网友:
LZ 是不是把油门通道弄错了,我以前也是遇到过油门通道弄错了

网友:
lz你好!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3-11-18):
我把行程校准后,油门推到一半电机就极速了

网友(2014-03-25):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油门方向是正确的,再进行行程校准,首先开控,油门推到最大,再给电调上电,之后电调123-11,油门拉 ...

这个写的太好了。比说明书写的易懂多了。一次就看懂了,说明说什么华华声真听不出来。

网友:
用futaba的接收机校准油门你应该将接收机设置在模式A或者模式B状态,否者输出插口3在模式C和模式D状态下对应的是11通道,你用油门T校高、低点,电调当然找不到舵机信号了。

网友G(2014-04-29):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控?我也是在用铂金30A。我用的是futaba 12FG,futaba的控要调好盈电调肯定要先把控的油门调成反向 ...

你好,我用的是FUTABA T8FG 的控R6208的接收机,在发射机上新建了一个固定翼模式的,在进行油门行程设置时,没将控的油门调成反向,直接进入了编程模式,后来模式有些乱了,请问好盈30A的铂金电调不用编程卡如何恢复出厂设置?FUTABA系列的控用好盈电调肯定要把控调成反向吗?将油门调成反向后再与NAZA V2飞控连接油门方面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用的是FUTABA T8FG 的控R6208的接收机,在发射机上新建了一个固定翼模式的,在进行油门行程设置时, ...

?1,好盈电调不用编程卡就能恢复默认设置,不过比较麻烦。你可以百度一下铂金的说明书。都有写的。
2,NAZA,设行程时futaba控一般都要将油门设反向。不过在飞控调参软件里也可以调NAZA油门的正反向,控和飞控只调一个正反就可以了。
然后再逐个听声音调行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好盈电调不用编程卡就能恢复默认设置,不过比较麻烦。你可以百度一下铂金的说明书。都有写的。
2, ...

你好,说明书我这儿有6份儿呢,说明书里没有说如何恢复出厂默认值,在将油门打到最低后进入恢复出厂默认值后会出现提示音1515(注意此时油门在最低处),然后又会出现4个短音的提示并且是这4个短音是循环提示!那是在哪个提示音之后将油门打到最高选择对应值呢?这点说明书里没有任何介绍和说明.我主要是问的这点说明书里确实没有!不是我偷懒不看说明书,老是想吃现成的哦!希望您能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校准前不要接飞控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多旋翼飞控控制了油门信号输出的,特别是新的naza固件下,不扮杆启动 ...

你好,电机在3s电池校准好后换4s电池要不要重新校准

网友:
要是用T8FG的控要把油门调成反向,

还有啊,在拉电调曲线时,记住一定要把浆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说明书我这儿有6份儿呢,说明书里没有说如何恢复出厂默认值,在将油门打到最低后进入恢复出厂默认值后 ...

按照你之前说的弄乱了一般情况下电调不用恢复出厂设置。因为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弄乱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恢复一下。
下面这个链接就是好盈铂金电调说明书,里面有些,你仔细看下。因为内容比较繁琐,我就不能一项一项说了。怕说得不明白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cjcmeIeweM3k9POWLauPYqjnCJvCSNQthCZefv71M8cOexAPeH0-pi44oy_g1KxNlJB0782vx70z5NmP9JrWf717NYQlNje77xCo5xY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好,电机在3s电池校准好后换4s电池要不要重新校准

不用,照常使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照常使用就OK

1、gps的z轴如何确定?
      gps的体心到飞控的距离  还是到整机重心的距离?

2、我使用姿态和gps姿态,如何校准gps呢?(我只有2段开关)是不是非得使用手动模式和gps姿态模式 来达到校准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