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之后调机问题!亚拓450PRO DFC 龙卷风 D10

楼主(2013-06-25):
倒飞太低,三个亚拓原厂舵机扫齿,原厂大奖断了,请问修好换上KST舵机,可以直接用飞么?还得重新调吗? 虽然我问了毛哥,需要重新调,也有摩友说调中立点就可以,还是想问问,不调直接飞会怎么样。

网友A:
不调装上直接飞,你试试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装上直接飞,你试试看就知道,

会咋样,高手提示下。

网友B:
龙卷风双桨/不平衡都可以飞,懒得调直接飞吧!

网友:
这个不是玩具,别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开玩笑,必须要重新调,你调完中立点,谁能保证新旧舵机行程100%一致,保险起见建议重新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咋样,高手提示下。

一是不好飞,二可能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卷风双桨/不平衡都可以飞,懒得调直接飞吧!

真的假的?

网友:

肯定要调。

别说换不同型号舵机,就算一摸一样的舵机都得调。

不调可以,极有可能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