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夜间航模摄影摄影的参数调整,sony 5N

楼主(2013-06-25):
求助夜间航模摄影摄影的参数调整,sony 5N……!

网友A:
ISO 调到最大,

网友:
噪点大的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调到最大,

谢谢,谢谢!就是噪点太让人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就是噪点太让人头疼!

根据航模摄影的高度,大光圈肯定不行了。光圈建议在8-11之间才能保证 整个场景。那你的快门速度。。。。。如果可以的话 125.
再曝光不足 只能有 ISO 补偿了。

网友:
哥你太强了

网友B:
选灯光好亮点的拍。。飞高飞远就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灯光好亮点的拍。。飞高飞远就瞎了

谢谢,谢谢!还是要根据晚上拍摄的整体环境而定!

晚上不会飞的太高太远的,飞丢的话就真的瞎了!

网友:
摄影还是摄像?用什么镜头?如果是16定,晚上5n那画质在就是渣渣,在太阳完全下到地平线后但天空还有晕那段时间,需要等效iso3200,f2.8,1/80的相机参数,5n到iso1600就没法看了,至少需要f2光圈的镜头,e卡口24 1.8估计可以吧。没试过,不知道,楼主买个去试试哈。纯夜景没试过,反正也不好看...5n就别想了,拍出来也是废片...

付前几天一些半夜景,也是5n,快门都在1/100左右,有风,一个角度照片不抖率1/5.
只能放小图,大图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航模摄影的高度,大光圈肯定不行了。光圈建议在8-11之间才能保证 整个场景。那你的快门速度。。。。。 ...

f8 125..自己去算iso吧。。。可能不。。。。

夜晚光照不会超过1000lx,125f8iso100是正午太阳原则,搞摄影的都懂的。。正午光照是100000LUX吧。。夜间路灯为0.1LUX。。。。。自己去算iso吧。。我觉得d3x的10w能满足你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