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上装SX,这样子可以吗?

楼主(2013-06-25):
623,接到顺丰快递的短信,等了好久的SX终于来了,等不及了冒雨到顺丰快递自己取了。到家立马开拆。
找出落满灰尘的450PRO,开始安装,看来sx是为650准备的,450pro架子明显小了,接收机和飞控靠的非常近,不知道我这样安装会不会造成失控。

网友:
沙发   还以为装在直升机上

网友:
哎  你这机架子对不起这个飞控,可惜了,换一个好点架子吧。

网友:
哈哈 全套 xa的

网友:
该要换掉机架啊...浪费了这个飞控....

网友:
没问题只是不美观、我就是全套Super X安装的450上面 还有OSD呵呵、

网友:
老款电调,切记一定记得在软件内设置下电调类型 ,不然上电就会自转。

网友:
丑的很,应该把陀螺装在最下面

网友:
换机架吧。。

网友:
用尼龙柱叠罗汉叠起来啊(最底下空着,放图传,上一层放IO,这一层前后放接收机和那个GPS的铝块,再上一层放飞控,最顶上放GPS),我的就全叠起来了,装8桨,爽啊

楼主:
终于安装完了,在屋里小飞一下,现上2张完成的照片。

网友:
GPS 站在IO模块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安装完了,在屋里小飞一下,现上2张完成的照片。

GPS 需要支撑高一些,这样的安装,会影响到GPS模块内的电子罗盘。最终导致GPS不能定点,或者定点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