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救啊 帮我分析下原因 是不是抽风?

楼主(2013-06-25):
前天刚刚做好的Y3旋翼,用铝合金方管和木片做的      今天下午找了个大点的草地试飞 第一次      上天大概10分钟左右降落然后换个位置继续飞  问题出来了,推油门JJ刚刚离地突然舵机大幅摆动第三个电机转速增大差点翻过来,赶紧收油,大约等了5分钟后再次试飞  还是和刚刚的问题一样,请问这是传说中的抽风吗?还是舵机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啊

配置如下:
电机 XXD KV1000  3个
电调 HW 25A3个
银燕9G 金属舵机 1个
电池 11.1v 2200ma 25C   航模专卖店里买的 100元1个 什么牌子就不知道了
飞控 KK5.5   黑版    刷Y3模式的固件   2.9   XXcontrol_KR_TriCopter_v2_9.hex
  求给位魔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遥控 爱特 四通   买的垃圾遥控器

楼主:
怎么没人来帮我解答啊   在线等

网友A:
拉杆有无虚位?振动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有无虚位?振动是否过大?

之前没问题,10多分钟后出现的  只推油门jj刚刚离地舵机就开始左右摇摆了   我没动方向舵,每个电机我都做了减震的   是不是舵机出问题了?

网友B:
之前做过kk的Y3,Y3一定要用足够结实的机架,KK没有自稳,机身平衡度一定要非常好,重心最好落在飞控上,电机和舵机一定要固定牢固,至于尾巴剧烈晃动,是因为机架不够牢固(也就是刚性不足,软),在舵机动作时候,反作用力使机架扭曲,不断放大Yaw信号,正反馈导致恶性循环。本人新手,因为kk太难飞,所以重新买了mwc,比kk省心很多。电调也挺重要,之前好盈天行者20A做急停等稍大动作都会震荡炸机,刷了BLheil后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kk的Y3,Y3一定要用足够结实的机架,KK没有自稳,机身平衡度一定要非常好,重心最好落在飞控上,电 ...

谢谢   还是改做四旋翼吧    Y3的确有点不好搞   舵机是关键   之前买了两个银燕29G全金属的舵机 65元一个   一上就捎齿  拆开一看 齿轮没有夹牢  修理后重新上  结果还是悲剧了  哎  还不如我那十几元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