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型号的太阳能电池

楼主(2013-06-25):
这个用什么型号的太阳能电池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同学们成功制作了一台利用太阳能供电的四旋翼飞行器。
来源:http://www.izheteng.com/news/solar-powered-quadcopter.html

网友:
薄膜的那种,否则重量太重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有空需要折疼的一个货~呵呵

网友:
这个抗风嘛???????????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
风大就完蛋啊....

网友:
薄膜太阳能电池也没这么大的转换效率吧

网友:
风大风小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太阳能板那丁点发电功率远远不够板子多出来的重量所多消耗的功率。就算是100%的光电转换效率也不行。 所以搞这种东西完全没意义。

倒是那种超大展弦比的慢速固定翼太阳能飞机有一些价值。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A:
这种我有  100多块  貌似不能带动4旋翼吧

网友:
这个是理论还是真实的?要是行得通的话四旋翼也可以滑翔了!

网友:
固定翼的可能性大一些,多旋翼不行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有  100多块  貌似不能带动4旋翼吧

这个其实我有研究过!性能不说!因为不同的太阳板功率不一样!且还要接适配电路!

目前觉得想用太阳能板靠谱的作法.只是用它来给电池续电~续航更长时间.

我测过一把掌那么大的一般的太阳能板都能有1.5V左右的电压输出.但是是光照充足的情况.差的话有0.几V啊~~有点悲~而关于电流.就没得实测了!

只是觉得太阳能板要输四个电机的电流..我怎么想都觉得难....

不过其实我还是很想试试的!呵呵

网友:
只要动手就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我有研究过!性能不说!因为不同的太阳板功率不一样!且还要接适配电路!

目前觉得想用太阳能板靠 ...

可惜不方便 邮寄  不然 送 兄弟一块  呵呵

网友:
这个太阳能肯定不行,转换效率底,根本不够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方便 邮寄  不然 送 兄弟一块  呵呵

哥~~我流口水了!~~有啥难处!说说嘛

网友:
电池本身不重的,硅片非常薄。
单张电池156的单晶功率目前可以做到4w以上,目测这个飞机用了36张,那么就大概150w。
按照8g/w的力效,这飞机起飞重量控制在900g就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