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还在为加装了减震套件IMU线不够长而烦恼吗?????

楼主(2013-06-25):
看见坛里有模友模友在加装减震套件后,因为IMU安装位置后移,担心拉直的IMU电缆容易使插头从主控上脱落,看到有改带锁插头的或者整根IMU电缆的;那时想这样一搞不是不能保修吗?而且觉得这也能算问题?因为我平时没事是不会去碰的,也不拆,而且是老版的黑色插头,插得比较深入(别想歪了)。。。。。。直到今天,被模友在电话里问到这个问题,知道我是逃避不了了(该模友动手能力较差,也胆小怕没保修,所以不想动手拆东西,老王别怪我在论坛揭你老底啊),答应想出一个不拆IMU也不焊线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挂电话5分钟后还真被我琢磨出来了,不多说,上图

其实把PMU挪个位置就行,挪到哪应该都看得出来吧

假组上上板看看,我的IMU安装架装在后面,装在前面的朋友方法是一样的,利用PMU的插口,GPS插在主控上

再装上机臂架起来瞅瞅,这下不会嫌线短了吧,还能很容易检查接口的连接情况

其实我平时主控装的位置也不会觉得线短,装上机臂中心板抬高后变化与图中相差不大

不管怎么样,各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好处也有不足,我的这个做法可能看上去可能没有改插头可靠(实际我觉得这个插头是足够的,灰色插得没黑的深但关系也不大,因为只要插牢后不再去碰它就没事,如果震动能给震下来那估计这飞机也不能飞了,经常检查就能避免),但我不需要拆IMU,也不需要改造,还不破坏保修(虽说保修期已过,大疆看到这个帖子能不能给我免费再延保啊)。这也是本人第一次发帖,各位看官喜欢的就捧个场,有不足还请多指正。

网友:
不错.....真的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烦这个,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把IMU的插头改了吧 为了安全 原装的插头有滑落的可能性啊!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6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把IMU的插头改了吧 为了安全 原装的插头有滑落的可能性啊!
看看这个帖子

这个插头松紧的问题我用朋友灰色插头IMU做过试验,把IMU插在PMU的插口上,拿起PMU使IMU呈悬挂状态,在IMU上挂一块3S 2200mah的电池,插头不见任何松脱,然后再加一块3S 2200,插头被拔出约1mm,但还是在接口上没有掉,2块电池加一个IMU的重量是多少,各位应该心里有数,况且IMU装在飞机上的时候一定是固定好的,所以插头的摩擦力只要承受插头本身和部分电缆的质量在运动时产生的载荷和空气阻力就可以不被拽出,前面的试验就说明了插头摩擦力的负载能力,所以想要飞行中出现插头脱落,除非你的多旋翼飞行时能有那么大的加速度或者飞机有那么大的震动(如果这样的飞机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飞控能配这样的飞机了)。

灰色插头的都能到这种地步,黑色的就更不用担心了,这也是我不担心这个问题的依据。之所以觉得不牢靠我想更多的还是因为人的感官决定的吧,只要飞控觉得足够就行了(当然飞控觉得足不足够也是要我判断的

至于说人为碰掉插头的问题,只要飞前多检查就可以避免(反正我飞这么久的800还没遇到过这种事),真机每次起飞前都有例行检查的是吧。

当然你那个帖子里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只是对于焊接功力不足或者不想丢掉保修的人来说还是很纠结了,万一虚焊导致炸机也不好啊,呵呵,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多交流。

网友:
啧,  不错,挺会折腾。

网友:
S800真的是太强大了····不但拥有无限的DIY 空间·····还可以练 拆装技术···不顶都对不起党啊!

网友B:
强烈建议直接换金属IMU,只多一千多一点而已。这个减震套存在不少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直接换金属IMU,只多一千多一点而已。这个减震套存在不少隐患。

我也是lz这样接的,并且连脚架上的iosd也插在了电源管理模快上了,减震套件不用我的gh2果冻问题就解决不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直接换金属IMU,只多一千多一点而已。这个减震套存在不少隐患。

说来看看?我装上后到现在还是用的挺好的

网友D:
原来的长度直接接主控是够的,应该说是正好,非常完美,你现在这多出一大截,,而且等于延长了IMU的线,不知道对传感器姿态信号响应由无影响

网友:
这个 解决了,IMU  线不够长的问题,貌似还多了一大截!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长度直接接主控是够的,应该说是正好,非常完美,你现在这多出一大截,,而且等于延长了IMU的线,不知 ...

数字通信在这种电缆长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GPS和LED线也比较长,也没出过问题;如果想直接插在主控上可以按照最后一张图中的位置安装主控,这样线的长度也是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来看看?我装上后到现在还是用的挺好的

IMU与电机会有位移,会增加IMU计算量,电调电机输出会随时不停地调整姿态,会发热增加,整体飞行时间会减短。而且偶尔会出现一窜一窜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lz这样接的,并且连脚架上的iosd也插在了电源管理模快上了,减震套件不用我的gh2果冻问题就解决不了 ...

换N版吧,索尼要出7N,应该蛮值得期待,外型跟7应该区别很小,装在N版上应该问题不大。要么直接等GH3版,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了。不过GH系列的2倍系数很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U与电机会有位移,会增加IMU计算量,电调电机输出会随时不停地调整姿态,会发热增加,整体飞行时间会减 ...

有没有减小感度?加减震套件后要减小感度的,减小对这种小位移的反应。
至于计算量嘛,一上电CPU就开始一直计算了,跟姿态没什么关系,不同姿态只是输入数值的不同,计算量是算法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