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1200so2舵机怎么拆啊

楼主(2013-06-25):
新人求助1200so2
舵机
从飞机上怎么拆啊,没弄过,好像没有螺丝啊

网友A:
从缝处两边轻拉,上缝拉开是齿轮

楼主:
前辈我是想问怎么从飞机上拆下来,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B:
固定头罩的那根杆子下面那个舵机固定件往上扳,舵机上部往外扳,舵机固定是上下四个销子

网友A:
拉出碳纤条,固定头罩那条

网友A:
4楼说得好

网友C:
大人
元芳 你怎么看 ? 大人这不科学!!

网友D:
两个舵机上面有个固定件可以拔下来就ok了

网友D:
今天飞02s我把两个舵机飞掉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螺丝在下面,先把底座拆掉!我没拆过!看构造好像要把大齿拆下来然后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