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啊四年 人生几个四年 终于完工了 可惜不会自翻 郁闷的很啊 毛病出在哪

楼主(2013-06-25):
迫切希望解决自翻问题 请教你们 谢谢

楼主:
船船好喜欢就是不会自翻

网友:
我是新手,看不到船左侧底下打孔了吗?不妨在水舱中加点配重。感觉电池有电靠前。你还是问老手吧。

楼主:
由于电机后置 电池没办法啊 现在还不下水 放家里的水桶里试过了 不会自翻 没解决问题前当静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船好喜欢就是不会自翻

肯定不能自反啊。老兄,你的电池位置放的不好,防翻仓从船尾开始,直到船头一半的位置,也就是说水仓对于船,效率最好的位置是船尾,船头最差。所以电池一般都是在船尾,有时候还会在船尾开副仓,你好像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你可以改成传统的直轴安装方法达到防反效果,也可以尝试加大船尾的水仓,像图片红线一样,水仓直到船尾尾墙。或者在划线位置放配重块。

网友:
那你船的重心在哪儿?重心很多在船后27%-29%这个地方吧,忘了那个帖子提到过。电机好像豹子的2868.你问问leo_ home,虾歌,虎哥等高手吧

楼主:
可是放电池的空间没有了  亲们! 不拆内部的前提下能有改善的办法吗 高手虎哥虾哥豹哥们快来指点迷精 有空请你们吃饭

网友:
换短款电池横放在后面,将电调放在电机左侧,这样重心后移了,然后买点铅条粘在水舱里靠后的位置试试,但愿可以。

楼主:
失误了 现在开了孔是多余的 早知道不开孔了 就当O艇来跑

网友:
4年磨一剑

网友:
在水舱靠近船头除开孔排气,不行就压配重。

网友:
我见过高手用过这种装法,没问题,而且速度很快。一般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船尾左侧贴配重铅块

楼主:
我想把开孔全堵住 抛弃防翻功能 就这样当O艇来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开孔全堵住 抛弃防翻功能 就这样当O艇来跑吧

现在O艇都加防翻的.

楼主:
不比赛的话翻了就翻了吧 其实捞船也是一种乐趣  要不然要从新开工 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工程 本身这条船装了四年才装好的 四年前电机后置的人很多 现在恐怕没有人这样装了

网友:
先用双面胶在船电池一侧一点一点增加配重块,直到船翻过来。如果加了70克还不翻,水仓肯定不够大。

我们都是软轴电机后置,速度很快。

网友:
船尾加配重吧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是怎么个翻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