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550E DFC电调问题

楼主(2013-06-25):
今天中午飞了550E DFC,原装90A电调,在高空半油门的飞,突然就再加不上油,看着她重重的落地,幸好是正飞姿态,损失还不是很严重,脚架断,还有就是垂尾支撑摔断,问朋友说是电调保护造成的,很不解,飞机刚飞上天也就是旋停两分钟左右,电调就要保护吗,看着坠落的时候,加油没有一点反映,很不解.......

网友A:
刚败了一台。。。  不会啥问题吧?  之前也听说有断电的情况。。。貌似电调问题。。。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用的啥三。轴陀螺仪   啥接收?   不会是RG611B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用的啥三。轴陀螺仪   啥接收?   不会是RG611B接收机吧???

没用三轴陀螺仪,用的是NAZA 平衡仪,遥控是FUTABA12FG 接收是8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败了一台。。。  不会啥问题吧?  之前也听说有断电的情况。。。貌似电调问题。。。

也感觉是电调问题,飞了有一百来个起落,前一天遇到过,炸了,以为是电池问题,后来修过后,又出现同样问题,现在都不敢上天了

网友B:
90A的凤凰最好过一遍电脑,看看参数对不?你的情况我遇见过,电调保护

网友:
亚拓应该公布一下550专用的凤凰90A电调油门固定值的各种参数,现在都是用默认来飞的,也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C:
楼主高空下降的时候发现的没油门反应吧   是不是下降的时候油门收到底了  收到底的话凤凰会重新进入缓启动  我朋友就这样把700炸了

网友D:
普通飞行模式下,在空中如果油门到底,会进入缓启动,来不及加速就掉地上。
不过看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纯断电,连舵面反应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两个可能:
1.电调马达接线口脱焊。我的新电调到手就摔了一下,所以 有一个插口松了,空中断电。后来重新焊了。视频见下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090

2.失控。空中失去信号,而且失控保护是加速下坠的设定,在没重新获得信号之前就炸了。视频见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214

网友E:
我的550也空中断电数次,反复检查最后发现是JR的卫星线接触不良导致,换了原装卫星线以后再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A的凤凰最好过一遍电脑,看看参数对不?你的情况我遇见过,电调保护

怎么连接到电脑上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空下降的时候发现的没油门反应吧   是不是下降的时候油门收到底了  收到底的话凤凰会重新进入缓启动  ...

是这样的情况,中油空中旋停,后来收油降高度,应该是这过程中把油门顺带的收到底了一下,再推油就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情况,中油空中旋停,后来收油降高度,应该是这过程中把油门顺带的收到底了一下,再推油就没反应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207&highlight=%C7%A7%BA%EC

此贴三楼  千红的设置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550也空中断电数次,反复检查最后发现是JR的卫星线接触不良导致,换了原装卫星线以后再也没事。

我的JR卫星也一直信号不好,经常失控,求教怎么知道是接触不良?哪个部位?

网友:
是缓启动的问题。
新的700E首飞就遭遇这个问题,那个是ICE120A电调。学习了定速及缓启动设定后,觉得定速飞行很好,就果断上90A,装在550E上,设置好后,一直很好飞。没什么问题。同时要改变飞行习惯,除了3D模式外,飞行时最好不要把油门拉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JR卫星也一直信号不好,经常失控,求教怎么知道是接触不良?哪个部位?

排除法。电调用电脑看了设置没问题,电机与电调之间连线没问题,之前用的是飞越的卫星和线,后来用原装的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A的凤凰最好过一遍电脑,看看参数对不?你的情况我遇见过,电调保护

这样说不是电调坏了,我很不解,没飞多久就坏电调,重新设置下应该会有改善吧

网友F:
下来看3GX灯闪没,全部闪,说明失控过,否则测一下电量,看电调保护电压设置是否过高

网友:
LZ的情況應該是油門撥桿收太低了,重新啟動緩啟動了
建議LZ對遙控器設置
1. 可以取消normal緩啟動,利用微調,提高最低點的位置,再設定THRO CUT的功能,只要直機在地面,就一直開著這個開關
2. 改變飛行手法,在normal狀態下不隨意的把撥桿移到最底,如要降落,能夠習慣THRO HOLD的開關
以上供參考

网友G:
不要养成搓油门的习惯(油门在航线模式收到低),这样会造成电调重新缓启动,如果高度不够就会炸鸡,如果高度允许,迅速加油,也许飞机还有救,如果楼主反应不够灵敏,因为航线模式是有负螺距的,所以飞机会加速下降,看样子楼主反映慢了,及时把油门和螺距提上来,应该没事儿,最好不要搓油门!

楼主(2013-08-21):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用的啥三。轴陀螺仪   啥接收?   不会是RG611B接收机吧???

用的是NAZA-H平衡仪,接收是FUTABA  8通接收机,好像是6008,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空下降的时候发现的没油门反应吧   是不是下降的时候油门收到底了  收到底的话凤凰会重新进入缓启动  ...

是油门收到底炸过一次,小伤,修好后,第二天再飞,正常飞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有出点血,又换了个电调,现在都正常了,也可能是天热的缘故,电调高温要保护,现在入秋了,飞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飞行模式下,在空中如果油门到底,会进入缓启动,来不及加速就掉地上。
不过看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纯 ...

我的是电调保护造成的,现在换 了个新电调一切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来看3GX灯闪没,全部闪,说明失控过,否则测一下电量,看电调保护电压设置是否过高

我用的是NAZA-H 带GPS不过正常飞是没有开GPS,现在换了新电调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养成搓油门的习惯(油门在航线模式收到低),这样会造成电调重新缓启动,如果高度不够就会炸鸡,如果高 ...

谢谢,夏天天太热,中午大太阳连续飞了俩个电池,过热保护造成的,现在入秋了就好了

网友:
以前同样问题,更换电调后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夏天天太热,中午大太阳连续飞了俩个电池,过热保护造成的,现在入秋了就好了

晕,我也是凤凰。。。我的是高压的,不知道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用3d的油门曲线飞航线就没事了。

网友:
溜达一圈  分分 分

网友:
3D油门曲线来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