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级风下phantom挂蓝色工坊测试

楼主(2013-06-26):
   定的狗思还没发货,昨天下午珠海大风,立即把调整了一个多月才调好的蓝色工坊云台挂精灵上出去测试大风天的表现。

   我的蓝色工坊云台初期总是问题多多,后在周周的耐心帮助下终于解决了一个一个问题,基本都是飞机的问题,现在在无风或微风下有了非常好的表现了,看今天风大,立即去测试了一把3-4级风的表现。

    起飞后飞机迎着见立即被大风吹成30度角才能定住,大风下飞机晃动相当大,6分20起开始满舵飞行。一镜到底,原始镜头,无后期增稳。落地后看了一下电压11.3伏,剩下的电还可以再飞4分钟。

说明一下:起飞前断开了横滚控制,整个过程中没有调整过俯仰控制杆。

网友A:
有无刷了 还蚕丝?有钱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刷了 还蚕丝?有钱 啊

我有两台精灵,一个挂工坊的,一个挂狗思做备机,炸了备机直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台精灵,一个挂工坊的,一个挂狗思做备机,炸了备机直接上。

玩商拍还是纯属娱乐啊?  精灵+蚕丝  全套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商拍还是纯属娱乐啊?  精灵+蚕丝  全套多少米啊?

我玩商拍,后续还上大四旋翼、六旋翼,S800及大八旋翼,精灵是入门。

我的精灵被我大改,每架成本2万左右。

天上用的:
---------
精灵4400
蓝色工坊 1280
DJI图传  1400
黑狗3全套  4000
OSD   500多
改装费用及炸机等、1500

地上用的:
---------
T8FG  2650
原装电池10个  1500
7寸屏  800
订制铝箱  750
肩架、备用桨、各类维护工具、仪器 1000多

以上还没算天天去练手、请高手指点后的大餐人情费。

网友B:
开始好像旋转就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好像旋转就歪了

这个我当时就注意到了,起飞场地是个斜面,所以看起来歪,其实是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商拍,后续还上大四旋翼、六旋翼,S800及大八旋翼,精灵是入门。

我的精灵被我大改,每架成本2万左 ...

看来哥们你的城市航模摄影市场不错啊!给你建议啊 只是建议:精灵航模摄影不行  机架稳定度不够;S800 等新款吧  老款问题多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玩商拍,后续还上大四旋翼、六旋翼,S800及大八旋翼,精灵是入门。

我的精灵被我大改,每架成本2万左 ...

我的就是 S800 3月购入 然后网上就是什么掉高啊、电调连线啊、机臂软啊、动力不足啊 一堆问题  在然后就是 减震套件啊  金属IMU啊

EVO力臂啊   我的妈呀 都晕了

最要命的是::::::大降价啊!!!我2月坐赔1w多!

强烈建议你等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 S800 3月购入 然后网上就是什么掉高啊、电调连线啊、机臂软啊、动力不足啊 一堆问题  在然后就是 ...

谢谢你的经验,你现在飞机也应该调整的没什么问题了吧?

楼主:
130多人看贴就两三个人讲话,这个云台好还是不好,请发个看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你现在飞机也应该调整的没什么问题了吧?

现在调整的还行  基本没问题 就是飞行时间、电池啥的 还觉得不是很完美 起飞重量大概7.2KG 电池大绿电 15000MAH 太重了

再就是飞行心里压力大  拍拍景观啥的还行  但是市区啦 人多的地方 就有点害怕  炸个机损失几万、钱的事  伤人了 事就大了!

再者  现在水平也不行  就拿F550 + NAZA +WIND +GO3练、拍  活暂时也没有  现在就折腾F550 和WIND云台呢

网友:
新人,帮顶, 求带,求罩!

网友:
看来航模摄影目前还是能赚大钱,不然怎么个个都在大手笔投入。请教下,楼主用多大容量的电池怎么飞这么久?还挂了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台精灵,一个挂工坊的,一个挂狗思做备机,炸了备机直接上。

请问工坊的云台跟狗思比起来怎样?差距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