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下电直锁尾舵机电机挂了的前兆

楼主(2013-06-26):
    现在国内飞450飞机的模友还是居多,因为飞机配件便宜,尺寸用来练习也很合适,有不少模友使用一些国产的所谓山寨或是已经用了很久的锁尾舵机,那舵机里的电机寿命直接关系到舵机的寿命,所以特别是使用山寨品牌国产舵机的模友用段时间后会时刻担心舵机突然挂掉而导致炸机损失,所以我来谈一下我多年来使用尾舵机的经验,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锁尾舵机在飞行中损耗比十字盘的舵机要大很多,所以在用一些国产质量不过关的舵机时,电机的寿命至关重要,新的舵机在调试到最好性能时用一段时间后,如果开始出现以下现象时就应该注意了,原则上是保证飞机尾部机械部分没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
      能慢慢感觉出锁尾不够硬了,尾巴软有慢速小金鱼、抖动时,刹车不在利索,有回弹(先排除下尾推部分是不是虚位太大),出现快推油门尾巴有追尾现象,需要降低很多感度但也不能很好改善(先检查尾部有无卡滞,尾桨夹轴承是否不够顺滑),舵机温度比平时高,仔细的能闻到有一点异味
      发现以上现象后,能确定机子机械部分问题不大的时候,99%的可能性舵机里的电机电刷已经磨损的差不多了,现在虽然勉强能用,但随时可能挂掉,所以建议朋友们发现了问题及时排除,尽而提高飞行安全性与减少炸机成本,其实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更换下电机舵机可重复利用,我也是一个穷人,主飞450,所以平时国产舵机是主力,我每次都是在发现上述现象后就更换下电机,国产舵机在我手里用着一直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首先感谢撸主分享心得····同时麻烦撸主帮我看看我这架450的尾舵是否也快挂了???快速拉正负螺距的时候尾巴会左右偏,做钟摆也是,都拿不住了,3D模式下高速倒飞航线的时候会出现金鱼尾,只有切普通模式才会消失,已经降感度还是不行,尾舵机是恒吉的MD922,陀螺是GT9,小弟不才···只能这样飞飞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0MjkxNDA4==.html

网友:
换舵机吧。MD922 力量小了,锁尾不行。   上DS525 或9257

网友A:
请教一下山寨9257的空心杯电机有配么?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山寨9257的空心杯电机有配么?什么型号?谢谢

1215空心杯马达,淘宝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15空心杯马达,淘宝搜一下,

喔~原来如此,我两个这舵全不转了,只有力矩不能转,帖子上说是绕组掉了。。不懂。。只好换电机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