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说明一下,怎么驱动,能干什么用!

楼主(2013-06-26):
以上步进电机是多摩川同一个电机,电机长*宽是56.5mm,高是36.5mm,此电机是五线的,几相不知道?30V用什么驱动器能驱动?

以上三个图片,我查下牌子好像是日本“兄弟”不知道电压、电流,就这么一个标签,直径56mm,高50mm,此电机是五线的,是几相的不知道?
用什么驱动器比较合理?

以上两个图片是多摩川同一个电机,长*宽都是55mm,高34mm,此电机是六线的,想知道是几相的?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5根线只能做5相吧?6线的9成是两相的,极少数是三相

网友A:
高手都走了,现在连个步进都接不上了!

网友:
老鸟都飞跑了,小鸟没人喂。

网友:
五线的,除了可以是五相电机,还可以是单极的两相电机,可以测电机绕组内阻来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走了,现在连个步进都接不上了!

以上回答的很好的:)

网友:
关于5根线的电机你可以万用表低阻挡测量一下,各组欧姆数字基本一样-那么久一定是5相步进电机,另外,你将5根线捏在一起--手转动出轴有明显的阻尼现象--那么可以确定这个步进电机质量可以的
--伺服和步进驱动的理论老一代的纯机械高手懂的不多,我们都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
不懂,等楼下。。。

网友:
都没什么用,太小了没力,5相的直接卖废品

网友:
砸了卖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