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东西有啥用?——(很有用,先提问(看看大家物理学好了么))小侯12#楼详解

楼主(2013-06-26):
闲来无事,做这个东西有,啥用?模友们说说看————

12楼详解,感觉有用

发现这个小帖子可以折射我们教育的大问题,觉得好,顶下

关于如何获得1毫欧电阻的硅胶线,如何提高测量精度,请看23#、28楼

网友A:
LED灯 字数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 字数 哎

真的木有灯啊,继续猜

网友:
就算有用,线也多了一根。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楼下回答

网友:
应该是防打火

网友:
串接个模块然后用来测电流电压用的吧?不懂胡猜的

网友:
绝对是防打火的,3S-4S的电池还好·····现在用6S的电池,一插电就啪一下冒火花·······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哦,防打火的也应该是主线能够断开,等LZ来解释。

网友:
再接个电容

楼主:
介绍下使用方法
1,将动力系统安装固定到重物上,注意,电机工作时,螺旋桨推力方向是向下的:

2,接好1#楼中制作的接件:

3,开控,连接好动力电,调好螺旋桨的旋转方向:

4:万用表笔的两端接一楼中制作的接件的两根细线,万用表的档位放置在直流200MV(毫伏)上,是个数字万用表都应该有这个档位吧?!

5,动力系统放秤上,开秤自检后,克秤和万用表的度数应该是“0”:

6:推遥控摇杆,克秤读取推力值,万用表读取电压值,

7,我做的这个接件的电阻(红色导线的那一部分)恰好是1毫欧的,(关于如何获得恰好1毫欧的导线,小侯再详解),故,此时的电流就恰好是12.7安培,(欧姆定律, I = U/R............12.7毫伏/1毫欧=12.7安培)嘻嘻

8,我是3S供电,测试时电压11.5V,故:这个朗宇2212  980KV  1047桨的系统,842克推力时力效是:842/(11.5*12.7)=5.765(克/瓦);

9,和厂家的官方测试结果(11.1V,下,13.2A,870克,力效5.93)还是很吻合的,呵呵:

还在为没法测量大电流烦恼么?还在为找力效高点的电机烦恼么?速度做一个吧

关于如何获得1毫欧电阻的硅胶线,如何提高测量精度,请看23#、28楼

网友B: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但是LZ 既然引出了正极,却没有引出负极,难道LZ 是当首饰,挂身上的?

网友:
我去,这不科学

网友C:
电流经过硅胶线,你引一根线出来是断路!!怎么测!!!大家看清楚了,他万用表在电压档上,何来安培?

网友D:
我勒个去。。。1毫欧。。这得用电桥才能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 ...

LZ测量的是电池正极出口到负载端那条线两端上的压差,可以的。但要做到很精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 ...

小弟认为是有电势差的。。倒是可以测得这段硅胶线的电阻,再测电压,用欧姆定律来算出电流。老兄你觉得呢?

网友E:
考虑作为采样j基准的导线的温度系数了么LZ

网友:
应该这样理解:1m欧的电阻,产生了12.7mV的压降,算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 ...

楼主的 方法和原理都是 对的 只是 可能测得不太准
想省事的话 直接买个直流夹表吧
非介入式测量 精度还可以 也不贵

网友:
感觉精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勒个去。。。1毫欧。。这得用电桥才能测出来吧?。。

是的,得到这段导线精确电阻很不容易,首先,误差是肯定的,误差10%以内有实用意义,力争误差5%以内,要知道,导线的电阻和长度有关,

方法1,先测量1——2米长度的某号硅胶线的电阻(需要毫欧表),然后计算,1毫欧应该剪多长;
方法2,先剪取若干长度的导线做试验,比如我用14号硅胶线就是先剪取2分米焊好,再借助一个3欧姆10W的商品电阻做3S(测量电压是11.5V)电源的负载,此时的系统的电流应该是(11.5/3=3.833A),测量那2分米硅胶线上的电压U,就是U/3.833=硅胶线的电阻,知道了2分米硅胶线的电阻值,那么得到1毫欧的硅胶线的应该剪多长,会了么?

借鉴:
1,我用某牌子的14号硅胶线,获得1毫欧的导线恰好的长度是83MM,大家可以借鉴,但牌子不同,粗细不同,生产批次不同的硅胶线电阻率不同,大家要自己测试决定的,14#硅胶线适用于50-60A以下的电流测量,再大电流,导线发热,电阻会增加,测量误差会大了;
2,做好的电流测量插件,可以用标准电流表做校准,但一般测量用电流表的误差也是在5%左右的。

网友G:
这个1毫欧很难搞准。除了线长还要考虑焊接接触电阻的

网友H:
1、通过并联个电阻来测电流而已,论坛早就有了,不算新闻

2、建议把并联的电阻加大,更精确点,你几毫欧几毫欧的算来算去,万用表的内阻算了没?万用表的误差算了没?不如直接弄个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 方法和原理都是 对的 只是 可能测得不太准
想省事的话 直接买个直流夹表吧
非介入式测量 精度 ...

思路是对的,但是,实际操作并无法精准,小许的误差,就可以极大影响数据结构。诸多因素,未考虑到,不够严谨,失去实际操作意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理论失去实际意义,也就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网友I: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但是LZ 既然引出了正极,却没有引出负极,难道LZ 是当首饰,挂身上的?

中将啊,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呀,说一下我的理解,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很多直流大电流的检测实际上也是这种办法(比如公司里用的很多电动叉车),不过要注意两点,你的0.001欧的导线必须要用电桥才 能测出来的,否则后面的都不准,然后每个万用表都是有背景的也就是自身的误差和抗干扰的能力特别是这种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 方法和原理都是 对的 只是 可能测得不太准
想省事的话 直接买个直流夹表吧
非介入式测量 精度 ...

谢谢回帖,
您可以认可方法和原理,真是回帖中若干猪头里难得的人头,猪头多,不是大家的错,错在我们的教育啊!

是呀,有的模友是学生,据悉买个图传要攒一学期的零花钱,我想这个办法,大家开动了脑筋,学习了物理,节约了银子(几乎0花费),测量精度满足使用要求,不妥?
您建议我去买个直流夹表?近200元了吧?而且商品直流夹表的误差是不是也在3-5%?   倒是做好的插件可以用商品直流夹表校准下,看看效果。

现代社会,大家解决问题的办法,难道只有“买”?——这让我想起近期看得一个电影,当被匪徒追杀时,角色的反应不是自己想办法保命,而是第一时间打电话(不是电话,是与角色形影不离的手机)报警,然后龟缩等待专业救援,哭成一滩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将啊,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呀,说一下我的理解,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很多直流大电流的检测实际上也是这种办 ...

谢谢顶贴,关于如何提高测量精度,请看23#、2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通过并联个电阻来测电流而已,论坛早就有了,不算新闻

2、建议把并联的电阻加大,更精确点,你几毫欧 ...

“几欧姆的电阻”?!串在无刷动力系统中?!
真有您的,那样估计动力系统就是落个电阻在发热,电机估计都快不转了

网友:
支持原创!

不能因为精度问题,否定了好的想法,支持楼主!

鼓励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1毫欧很难搞准。除了线长还要考虑焊接接触电阻的

获取硅胶线的电压要在两端的两个焊点上,所以,T插等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

网友J:
电压法测电流,这办法挺有教育意义的。不过那段电阻太小了,需要摇表来测,一般人没有摇表。而且我担心电压测不准,因为电压表200mV档的内阻比较小(不知道数字电压表什么原理),感觉不能看成是断路,是否需要再加上两根细线的电压才是需要测量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压法测电流,这办法挺有教育意义的。不过那段电阻太小了,需要摇表来测,一般人没有摇表。而且我担心电压 ...

谢谢您顶贴,小帖子折射我们教育的大问题!

您的发言漏洞很多啊,摇表是测很大的电阻的(又叫兆欧表),不是小电阻,小电阻测量是毫欧表或者电桥的,之后的表述基本属于没有物理常识,需要补课。。。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流经过硅胶线,你引一根线出来是断路!!怎么测!!!大家看清楚了,他万用表在电压档上,何来安培?

电线有阻值就会有压降都这不知道,大直流都是这样量的,和分流器一样道理

网友G:
RE: 做这个东西有啥用?——(很有用,先提问)小侯12#楼详解

引用 楼主:
获取硅胶线的电压要在两端的两个焊点上,所以,T插等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

我的意思是你只考虑了线长产生的电阻,没有考虑焊接产生的接触电阻。这样做精度没法保证
我建议你用取样电阻,四脚的,毫欧级的测40A以下电流无压力,精度也很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顶贴,小帖子折射我们教育的大问题!

您的发言漏洞很多啊,摇表是测很大的电阻的(又叫 ...

恩,确实搞反了,不是摇表,是需要电桥,我的意思一般人不方便测1毫欧电阻的。后面也有问题么?电压表就是个电流表,200mV的量程,内部串的电阻肯定很小吧,这也不对么?
补充一下:刚查过了,一般电压表,200mV的量程,内部串的电阻一般是100欧姆左右,比1V-1000V的量程串的电阻确实小很多,这个没有错的。我开始就是担心这个,现在看来,100欧姆基本上对于两根细线来说,误差很小,这样测得的电压没有问题。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恩,确实搞反了,不是摇表,是需要电桥,我的意思一般人不方便测1毫欧电阻的。后面也有问题么?电压表就是 ...

呵呵,有问题的,
我始终在强调是数字万用表,它的200MV档的仍表现为至少1兆欧的阻抗,产生的测量电流很小,测量中细导线上就产生的压降很小,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
“电压表就是电流表”——我真的不知您所云,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有问题的,
我始终在强调是数字万用表,它的200MV档的仍表现为至少1兆欧的阻抗,产生的测量电流很 ...

你要是自己做过电压表,就知道我说电压表就是电流表是什么意思的,这个也是物理常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你只考虑了线长产生的电阻,没有考虑焊接产生的接触电阻。这样做精度没法保证
我建议你用取样 ...

我做的就不是个4脚的取样电阻么?凡事只有买的才放心?!换了样子您就不认识了?呵呵
很遗憾,商品小的精密取样电阻可通过的电流太小了,大电流的取样电阻也不便宜,这个帖子就是教会大家如何做个取样电阻,如何让自制的取样电阻最终获得更好的电流测量精度,寓实用于教育和廉价。

网友:
我有一个跟这一样的,可以测量大致的电流,当时做的时候没想到最合适的电阻是10几公分的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自己做过电压表,就知道我说电压表就是电流表是什么意思的,这个也是物理常识啊

目前的数字万用表,表头阻抗可以做的相当高,在电路电压的测量中,可以理解为几乎不取电流。
是的,老式的万用表,表头就是个很灵敏的电流表,因为要驱动表针机械的偏转,阻抗一直不能做的很高,人们努力中.......力争造出高阻抗的表头。但“电压表就是电流表”就完全表述错误了。老式的万用表,为了让这个很灵敏的电流表头成为电压表,就要想方设法令万用表(电压表)的输入阻抗尽量大(动圈表头的导线绕的又密又多(仍然只能做到近千欧),甚至想办法做高阻抗的前级放大器),以免并联在电路中产生测量误差和对原有电路分流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让这个很灵敏的电流表头成为电流表,就要想方设法令万用表(电流表)的输入阻抗尽量小(表头并联很小的电阻)让这个电流表(仿佛一根导线),以免串联在电路中产生测量误差和对原有电路产生不利影响。————对么?呵呵
我还真的自己做过万用表。呵呵,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1)楼主的方法是正确的。
(2)电压表其实就是电流表(满度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作为采样j基准的导线的温度系数了么LZ

谢谢顶贴,提醒的很好!是个行家。要考虑的,所以最好是用温度系数很低的康铜做这段导线的(替代红色的硅胶线),但让模友找康铜,怕是难了点,硅胶线大家不会找不到吧;

这个帖子,就是让大家开动脑筋,简单,廉价,达效的,呵呵

关于温度系数的考虑,在考虑到的测量精度下,就是力争用粗的硅胶线,(目前我的14#硅胶线适合50-60A以下的电流测量)那样在大电流的测量中,让硅胶线自身发热最小,温度影响测量结果也就小了;再就是摸索各种环境温度下,测量结果的变化,心里就有数了,比如,同样的系统,夏天测量出是近13A,冬天测量出是近12A,自己就该有个掌握。
记住:是测量,不是长期运转,不哟让这段导线测到烫的抓不到手里,这时就不要谈精度了。

还有个细节很关键,就是测量中,最好再有块电压表实时关注电池的输出电压,这个电压在力效测量中,随着放电和负载变化很大,比如3S的锂电,电压会在12.6——11.1之间变化,电流(就是那个毫伏值)和电池电压值要同时读取,这样才能算出准确的力效,当然模友们一般性判断电流大小(比如防止配桨不合适烧坏电机电调的等)或者一般性评估电机的优略,电池的电压可以估算(比如估算为11.5V),或者用三次测量法,第1、3次测量电流,中间第2次测量电压,这样就只需一块万用表。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电线有阻值就会有压降都这不知道,大直流都是这样量的,和分流器一样道理

不该是测得,是算得!物理用语。。。再说了,要把硅胶线和那个导线的电阻都测出来才行,硅胶线电阻也蛮大的!!还有这不是分流!!是欧姆定律

网友:
不错不错,喜欢这样的讨论,解决实际问题远比夸夸其谈对大家更有用,谢谢楼主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该是测得,是算得!物理用语。。。再说了,要把硅胶线和那个导线的电阻都测出来才行,硅胶线电阻也蛮大 ...

谢谢多次顶贴,您的发言能不能斟酌下先,免得误导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该是测得,是算得!物理用语。。。再说了,要把硅胶线和那个导线的电阻都测出来才行,硅胶线电阻也蛮大 ...

不用多说,你上淘宝看看什么是分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下使用方法
1,将动力系统安装固定到重物上,注意,电机工作时,螺旋桨推力方向是向下的:

直接买个钳形万能表就行了!好要那么麻烦干啥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
您可以认可方法和原理,真是回帖中若干猪头里难得的人头,猪头多,不是大家的错,错在我们的 ...

交流钳形表也可以!用的!电调输出的是三相交流电!只要夹住其中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获取硅胶线的电压要在两端的两个焊点上,所以,T插等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

你说的对,这个1毫欧姆的电阻是那个14号硅胶线,不是那个细线,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准确的,接触电阻对于电压档的无穷大电阻来算都是可以忽略不计了,我的做法都是直接串联在20a的电流档上,估计还没有你这个准,但是可以肯定比卡钳表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对,这个1毫欧姆的电阻是那个14号硅胶线,不是那个细线,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准确的,接触电阻对于电压 ...

谢谢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交流钳形表也可以!用的!电调输出的是三相交流电!只要夹住其中一相就可以了!

是的,用过钳表的都知道,在测量非正弦波的电流时,钳表的误差很大(甚至误差大于10%),电调的输出恰恰是这样的,使用效果可以和53#楼的模友交流印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经过硅胶线,你引一根线出来是断路!!怎么测!!!大家看清楚了,他万用表在电压档上,何来安培?

去补补初中物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1、通过并联个电阻来测电流而已,论坛早就有了,不算新闻

2、建议把并联的电阻加大,更精确点,你几毫欧 ...

你再看看LZ原理吧。。。。。。哎。。

网友:
虽然钳表,分流器,霍尔原件几种测试设备手里都有,这还是个好方法

网友:
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电工挂科,自学成废材的俺动了半天脑筋来想原理。电路的原理也就是测量毫欧级别电阻的压降。
俺试图从单片机的角度来想吧。数码万用表里面有个单片机不奇怪,单片机5V电压10位a/d精度也普通。那么用a/d来测量豪欧级别的压降靠谱不呢?10位,二进制1111111111,10进制等于1023,5v/1023=0.004887,应该就是一个点可以代表4.887毫伏,12.7毫伏也就是2-3个点,普通的带a/d的单片机都可以轻松测量出来。那么一般的数码万用表里面的单片机肯定是可以轻松达到这个精度的。而测量一个豪欧的工具,测量一个无刷电流用的精确型的钳表,怕不是大部分魔友会有的。
所以俺想了半天,觉得楼主这个方法靠谱。

网友:
就是要有这种探索精神。

网友N:
想法不错,不过万用表接线的电阻就不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法不错,不过万用表接线的电阻就不算了啊?

继续补课

网友:
懂了,原来是干这个的!

网友:
原理正确,欧姆定律。实用性?用导线做为取样电阻只能是玩具

网友:
导线有电阻,就会压降,测得的电压就是这段导线两端的电压,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自己做过电压表,就知道我说电压表就是电流表是什么意思的,这个也是物理常识啊

对,电压表可以改成电流表,电流表也可以改成电压表,物理实验做过

楼主:
顶起来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方法好啊,但是作为连万用表都没有的穷孩子,只能通过实际飞行来估算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参考的,德国mk项目电调里面就是通过测一段印刷电路板的铜箔来获得电流参数的,这种办法很常见,具有实际意义。顶楼主!!自动化专业鉴定!!

网友:
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正确的。

网友:
另外充电时用充电器的电流显示校准电线长度。

网友:
思原理就是用导线取代常用的电流取样电阻,模型上电流一般比较大,所以这个电阻小也可以测量。思路不错

网友:
还有如何精确得到短导线电阻,属正常思路吧!

网友:
本来很普通的方法,暴露了很多模友基本的电子基础

网友:
有哥们提到电压表内阻200殴,晕倒,你又搞错了,不清楚原理,稍微想想那还能用啊

网友:
有哥们提到电压表内阻200殴,晕倒,你又搞错了!不清楚原理没有关系,稍微想想这表还能用啊

网友:
可能是我苛刻了,哥们抱歉啊

网友:
引出线电阻基本不用考虑,上面基本没有电流,因为电压表内阻非常大可以忽略

网友:
哈哈 猜对了 分流器 如果是防打火就是串联的了

楼主(2013-08-28):
再次顶下,大家讨论

网友:
哦,就是做了个取样电阻,high side current sensing. 很通行的做法。每台笔记本里面都有,只不过是成品电阻 VS 导线自制。

想法不错,相比Eagle Tree 之类专用的功率分析器,成本极低。赞一下。

网友:
测电流的,玩飞控的人都知道

网友:
应该把红线剪断 再来测量的吧

网友:
赞一个!楼主这办法简单好用,很值得推广。有模友觉得这个没精度,应该是被常规思维误导了,觉得要有精度才踏实。其实想想看,对于模型电路来说,工作电流有0.1-0.3A的测量误差你觉得很大问题吗?很多模友不一定具备很深的电子技术基础,基本不玩电子,要配备比较好的电表是在浪费了,这个办法只要有块万用表就行了,至于电流值的精度,相信大多数模友只做参考而已,完全够用了。所以,好用实用是王道!(搞技术研究的请绕道)

网友:
思路正确,方法也不错。关键在于能启发思维,又有实用性。
硅胶线的千米欧姆数可以直接找厂家要。
注意测量回路的串入干扰。

网友(2013-10-03):
引用 楼主:
是的,得到这段导线精确电阻很不容易,首先,误差是肯定的,误差10%以内有实用意义,力争误差5%以内,要知 ...

先顶下LZ,前面不懂带装的,咱不懂就不要说了,还在这装,真替你们感到丢人!不懂得都去百度 “分流器” 别在这里乱叫唤!

网友:
现实中普通导线都是有电阻的,利用导线自身的电阻当做康铜丝来用,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精准度一般。而且这段导线的电阻值不好确定,还有就是受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
不很准确的电流测量,铜的热态跟冷态电阻差别大。还需要标准电流表效准,导线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流器,
高中毕业生都学过这一课,
电压表改电流表

网友:
看来很复杂啊

网友:
原来是测电流用的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O:
非常底成本而且比较靠谱的做法。电压表可以想象成是一个阻值无限大的电阻,并联在导线上,理想的话,就相当于断路,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仍有很微弱的电流流过。但对相对于那段红胶导线电阻而言,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物理上来讲,此时的等效电阻为 R表*R线/(R表 + R线),如果R表 远远大于 R线,那么R表*R线/(R表 + R线) 约等于 R表*R线/R表 = R线。
因为是并联关系,所以实际电流I = I表+I导 = U / R表 + U /R线。如果R表接近无穷大,那么U/R表 约等于0。所以此时的实际电流I 约等于 I导。
所以只需要测量这段导线的电压,以及除于导线的电阻,就可以得到此时的电流。至于这段导线的电阻,如果是铜线,可以去查铜线的体积电阻率,大概用游标卡尺测量一下半径,长度,就可以算出这个圆柱体体积,估计就会相当准确啦。

网友:
I=U/R  这么简单 争论了那么多.....

网友(2013-12-02):

大家好,lz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你随便拿个三用表这样去量电压这样第一个误差出现了,第二个误差是测量线的电阻,第三个误差称子,还有其它的误差就不说了。这么多的误差,还是不要去挑战人家专业人事了。本人是刚入魔新手。其它的航模知识还要请教师兄们。本人是专业的导线维修和测量人员。同行人事请多指教。

网友:
测电流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防打火

我也觉得是防打火线,接在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O:
非常底成本而且比较靠谱的做法。电压表可以想象成是一个阻值无限大的电阻,并联在导线上,理想的话,就相当 ...

正解

网友(2014-05-30):
测电流的

网友:
没搞明白啊!

网友:
老大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看不懂也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导线电势差为0,之间没任何意义。这其实就只是一条电池延长线。引出的线,是用来忽悠大家的。可以取电 ...

兄弟  需要的就是电势差为0   楼主的这个就是电流计  用万用表测当前的电流

网友:
电流计懂吧  这个就是电流计

网友:
楼主的这个就是电流计  用万用表测当前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觉得是防打火线,接在正极。

楼主的这个就是电流计  用万用表测当前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
您可以认可方法和原理,真是回帖中若干猪头里难得的人头,猪头多,不是大家的错,错在我们的 ...

顶楼主   楼主的教育精神很令人钦佩

网友:
淘宝查数据,14号硅胶线的截面积为S=2.07平方毫米,或者计算截面积S=400*(0.08/2)*(0.08/2)*3.14=2.0096平方毫米(跟淘宝给的截面积数据有出入),百度铜的电阻率为p=0.017,根据公式R=pL/S,如果阻值为R=1毫欧=0.001欧,那么导线长度L=RS/p=0.001*2.0096/0.017=0.118米=118毫米。所以1毫欧阻值的14号硅胶线长度是118毫米。如果用电桥测量也许比较准确、

另外如果用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接那两根线测量电流的话,只要知道表的内阻,也可算出流过1毫欧阻值的导线的电流I=表读数I*表内阻r/导线阻值R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需要精心调试才能保证精度的,但是有买高精度设备的钱,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买个Vishay的高精度电阻。

网友(2014-07-19):
楼主办法确实不错很实用的,很多人总是转不出那个测电流必须串联的弯,还有我深深的感到论坛有股风气就是比拼设备,diy必须不如成品,成品中看谁比谁的更发烧,更贵,参数更牛逼,这感觉就像玩音响时在hifi论坛整天讨论的

网友:
電線越細,電阻越大,所以挑細一點的線比較好

网友:
電線越細,電阻越大,所以挑細一點的線比較好
电阻应该考虑方便计算,还要考虑下大电流温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