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一个,求推荐。。。。

楼主(2013-06-26):
练了一个星期的模拟,无聊又枯燥,想在翼龙和小赛之间选择一个,求老鸟给指条明路,到低从那一个开始

网友A:
塞斯纳吧,好看,大气,买个1.5米翼展的

网友B:
塞斯纳,找个起落架牢固点的即可,新人解决着陆是关键

网友:
谢谢,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本人感鸡不惊

网友:
谢谢,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本人感鸡不惊

网友:
我也新手,新手最好启蒙号KT

网友C:
有老鸟带的话我觉得也是KT好些

网友D:
鸡不惊,我惊。

网友E:
塞斯纳好,是新手首选

网友:
我的入门是塞斯纳,飞着挺好的,新手机队记得想办法加强起落架.

网友F:
好小子1000,塞斯纳是前置电机,新手很容易炸短桨或者炸坏电机。

网友G:
塞斯纳好看。 迷你塞斯纳也好飞。300多元。 好小子最便宜。空机几十元 而且比较耐炸。就是不太好看

网友H:
自己买kt板做吧我也是新手我前几天就做了一架飞机需要的我给图你

网友I: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337
从士兵到将军——浅谈大众化的入模之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27
浅谈航模运动的基础与误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523
玩航模之前必须了解的诸项事宜——航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064
航模锂电池使用规范扫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255
视频手把手教你组装一架飞机

网友J:
建议 你买滑翔机! 背推的 不怕炸 塞斯纳是前拉的 轻轻一炸脑壳 就很难修复 修复出来也是各种问题

网友J:
飞翼 也不错! 不要一来就急于上好看的飞机! 飞好了 再上好看的飞机 会减少很多成本的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决定入小赛,对自己狠一点,要求高一点,所以起点高一点

网友:
今天入了塞斯纳162,坐等到货
真是兴奋的一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