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58发热量大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本人450pro,机器一直没调整到完美状态,有轻微金鱼尾。每次几分钟下来,用手摸尾
舵机
外壳,感觉烫烫的,请问是什么情况?是否需要将马达一侧的外壳切窗口散热?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金鱼尾造成的,金鱼尾巴不停的晃,舵机就无法休息,舵机马达不停地使劲,就热喽,调整好金鱼,舵机外表只会温温的了

网友B:
也很有可能是尾舵机的行程量太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很有可能是尾舵机的行程量太大的原因!
圆盘舵机臂我用的最里面的那个孔装球头,有可能是行程量大的原因,周末调整一下试试看,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