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如此点头抖动,该如何是好,有啥可以解决?

楼主(2013-06-26):
无双桨 ,主轴横轴 刚换,没有变型。转速调高后会稍微好点,但是转速已经调高了30%不能再高了,请高人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陀螺感度!或主轴成換掉試試

网友:
找只母鸡给它爽完就不抖  是不是 横轴不合适把O型圈压得太紧没弹性了或者O型圈没弹性

网友:
看看横轴是不是拧的太紧了,导致大桨夹不顺滑,

网友A:
这要是换做车的话叫车震,,飞机叫什么??请问

网友:
抖得好厉害,检查各部件是否顺滑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主轴限位器松了?

网友:
我的450在低转速时候也这样

网友:
新手吧,装机装得精度差,那些你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都查一下

网友:
震得嗨啊

网友:
慢慢查吧!我的450刚查了半天!最后换了尾中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换做车的话叫车震,,飞机叫什么??请问

机震~

网友:
明显性亢奋 内分泌失调形    估计是公机       找只母机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震~

高,,实在是 高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
机械问题是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

正解,排震后问题解决

网友:
横轴O圈老化,导致硬度过高,无法吸收震动

网友:
新手,帮顶,求带,求罩!

网友:
有副翼的点头应该问题出在旋翼头上面吧。
检查副翼两边的长度,主旋翼做动静平衡!
还有,检查尾撑固定螺丝!
主轴弯曲!

网友D:
不动杆不抖,动升降杆会抖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楼主的视频严重多了,一样一样排震吧。

网友:
中联主轴螺丝上的紧一些,主轴跟中联有摇晃的情况,主轴轴承座轴承检查一下,估计要换轴承了,主轴轴承基本是炸鸡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动杆不抖,动升降杆会抖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楼主的视频严重多了,一样一样排震吧。

确实是这种情况,目前提高了转速,降低了螺距,不动杆不会抖,动升降会有抖动的情况,但是不明显。悬着不动的时候会发现机身的抖动。蛮严重,所以排震动是第一步。

网友:
中联和主轴之间有框量,应该是炸机后造成的,还有就是球头扣检查一下!

网友:
好久没有玩有副翼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桨,桨炸过吗?拿副碳桨试下或者给桨做个平衡

网友:
基本上楼上已经讲过一遍了,如果组装确认没有问题的话要看看大桨了,之前我飞550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是一重心,二是换桨,不过是无副翼的。

网友:
升降舵舵臂虚位过大,前题是主轴、横轴、减振胶圈没问的情况下。

网友:
尾中联或者尾轴弯了

网友:
尾部传动有问题

网友:
点个头,真是什么回答都有啊!迷茫啊~~
来个几率排序嘛,高手们。

网友:
检查升降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下结果、

旋翼头震动过大,解决了震动之后把螺距调小了一点,提高了转速,完美解决。

网友:
主轴弯了?

网友:
螺距太大了,

网友F:
请检查一下大桨夹有没有虚位,注意不是螺距虚位,是桨夹的虚位,用手抬大桨看看上下的虚位,如果你说一点虚位都没有,恭喜你找到原因了!怎么解决?想办法弄出点虚位呗。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原理,只知道这招很灵,我的有副翼450和600都是这样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检查轴承 和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检查一下大桨夹有没有虚位,注意不是螺距虚位,是桨夹的虚位,用手抬大桨看看上下的虚位,如果你说一点虚 ...

啊?问题已经解决了,回家看看旋翼头时候是这样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情况,碳桨换木桨就好了,很见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换做车的话叫车震,,飞机叫什么??请问

叫鸡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叫鸡震

你太有想象力了,小弟佩服佩服

网友:
一般是横着橡胶圈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