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90以上涵道EPS于PEO区别大吗?

楼主(2013-06-26):
一直想上FW台风,但是是EPS   再就是航域EPO F18

不知道这种大机EPO和EPS区别大吗?

只要一摔都会损毁严重就准备考虑入手台风

补充一下:  就是一摔损毁严重,这个摔机指的不是那种严重炸鸡, 就是降落失误,或小炸一下,而不是插地那种炸那种大炸。

网友:
高速机。。。有什么材质能保证一摔不损毁严重的。。。

网友:
eps 好! 高速的 一般都是eps 至于为什么  下面有人补chong

网友:
EPS比EPO要轻。。。

网友:
epo用作现代涵道机上 主翼如果没有碳杆加固的话 很容易变形  飞过猎鹰王 f16 a10 和航域f18的因该都很清楚  做个正筋斗  主翼都快成u型的了

网友:
如果像lz描述的情况问题不大。
实际上我认为,eps在受到一定程度撞击够断裂,比起epo变形更容易修,大不了换个配件,保障飞行效果。

网友A:
LZ刚上航域70 F18, 就准备上90 F18了?  那不是重复了么。   台风不错, 只是EPS炸机蛋疼,会碎到你更笨不想捡碎片。 EPO好点。  炸过多次EPO T45,都能修好。 毒蛇之前炸过机身,也修好了。  EPS的就飞过FW的F16,运气差,起飞刚转弯就失控。 飘着炸下去,结果全碎。。。。 没一片完整。。。。   考虑下EPO毒蛇吧,机翼有碳杆,很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刚上航域70 F18, 就准备上90 F18了?  那不是重复了么。   台风不错, 只是EPS炸机蛋疼,会碎到你更 ...

毒蛇整配多重?

网友B:
买F86机吧,插地上头都没问题,马上可以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F86机吧,插地上头都没问题,马上可以继续

航域的F86佩刀我也看上了,不知道实际好不好飞,失速点如何,整重多少? 起落架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毒蛇整配多重?

全重大概2.8公斤,带4200电池。    好飞且高速,最主要起飞降落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重大概2.8公斤,带4200电池。    好飞且高速,最主要起飞降落像真

原装涵道推力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涵道推力如何?

推力是没有到1的, 但是绝对OK。 声音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涵道推力如何?

你买的那个90涵道不就是毒蛇的吗?

网友:
EPO的耐摔,质量较重,EPS的较轻,小炸都会出问题,速度都差不多,看配置

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那个90涵道不就是毒蛇的吗?

样子一样里面的电机不一样
涵道整体做过平衡,基本没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是没有到1的, 但是绝对OK。 声音也不错。

没到1也能这么飞,这个JJ不错,就是不怎么喜欢这个造型

网友D:
Mini小型机用EPO好
适合初学耐炸
90涵道战机不管什么材质都不能炸
建议EPS
高速不易变型/翼面荷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小型机用EPO好适合初学耐炸90涵道战机不管什么材质都不能炸建议EPS高速不易变型/翼面荷重轻

现在考虑在90台风

网友:
小炸怡情,大炸粉碎~涵道飞机大了。什么材料都大炸必死,什么泡沫,轻木,玻璃钢,一炸都粉碎。技术最重要